[emWin] edit的光标怎么是黑块,也没有反显出来。请大神们赐教

楼主(2017-11-05):
编辑框里的点中后,光标为黑块,没有光标又不合适,闪烁设置了一下没有效果。我想至少能看得见光标下面的字符吧,其实这种光标又不好看,我看例程的都是一条线的,我不知道哪里的原因实现不出来

网友:
将emWin的游标箭头显示出来,就是类似鼠标的箭头,让后触摸界面,看看是否有拖影,如果有的话,可以确认是读像素问题,查一下你emWin中这个底层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