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队列与全局变量的使用-设计系统的想法
seansun77

楼主(2017-11-07):
在两个task间的沟通或者在中断里面接收data可以使用队列:
1. 如果只是要举一个flag的话, 用队列似乎太浪费, 只要用全局变量就好
2. 比如CAN中断里面会一直接收data, 所以需要缓冲区, 假设在处理的时候, 只处理最新的data, 那么用队列似乎也很浪费, 开一个全局数组就好
实际设计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需要用队列呢?

网友:
关于队列和信号量的问题我也思考过,最关键的地方是队列和信号量这些机制可以引起系统调度,而全局变量不行,全局变量只会通过周期性查询实现,影响系统实时性降低系统效率。

网友:
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总结,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