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解决了一个问题又遇到新问题了,继续请教

楼主(2017-11-07):
在界面切换的时候,如果来回切换7次就死机了,并且一些汉字都没有显示了。每次试都是7次,很固定。
我看了论坛里有说内存的,有说句柄的,一头雾水。代码有点长需要贴吗?
每次切换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
GUI_ENDDIOLAG(pmsg->hwin,0);
htmlpage1 = GUI_CREATEDIALOGBOX();

麻烦指点迷津

网友:
不出意外,你的程序估计多层嵌套调用了,把你的这个C文件,发上来,我看下。

网友:
用什么系统

楼主:
是裸机移植emwin

楼主:
里面是一个C文件,有点乱,也注释不多。将就看下。我只是按两个键一个是_cbWindowPage1里按ID_BUTTON_3切换到参数设置,之后按_cbDialogSetPage里的CLOSe键
来回切就死机了。

刚才打这一串字的时候我发现我CLOSE键的时候没有关闭键盘,之后 再按ID_BUTTON_3又创建了键盘,是不是相当来回创键键盘导致死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是一个C文件,有点乱,也注释不多。将就看下。我只是按两个键一个是_cbWindowPage1里按ID_BUTTON_3切换到参数设置,之后按_cbDialogSetPage里的CLOSe键
来回切就死机了。

网友:
看了,代码稍有点多,如果方便的加,我仅需要看你切换的两个窗口代码即可,最好可以在模拟器上面跑,这样我可以直接给你测试下。

另外你看下你的emWin动态内存剩余,是不是一直在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