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等JLINK支持了i.MX RT,准备将我的STLINK烧写JLINK OB代码,用于RT的调试^_^

楼主(2017-11-08):
切换到JLINK OB方法如下,这应该算是正版了吧。当前提供的修改是探索或者NUCLEO板子,修改STLINK V2官方下载器还不知道行不行。
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 ... s/st-link-on-board/

网友:
这是吧stlink刷成jlink ob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吧stlink刷成jlink ob么?

网友:
对,不行的话, 准备买个JLINK EDU了,一直用D版,准备测测正版啥感觉。

网友:
但是板载的CMSIS-DAP可以支持iar和mdk调试,为嘛还要搞个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板载的CMSIS-DAP可以支持iar和mdk调试,为嘛还要搞个jlink??

跟JLINK比,DAP差距太大。DAP仅仅是个调试下载工具,JLINK的附加特性是DAP所远远不能比的。

网友:
@eric2013   硬汉,我平时用jlink也就是用来下载调试,断点跟踪。看你说附加特性,都有哪些啊,感觉我没有正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eric2013     硬汉,我平时用jlink也就是用来下载调试,断点跟踪。看你说附加特性,都有哪些啊,感觉我没有正确使用?

这些都是好东西,最常用的就是JLINK RTT

网友:
手里有两个edu jlink,还有几个D版的,要不先弄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里有两个edu jlink,还有几个D版的,要不先弄一个试试?

一直在等JLINK进行支持。这次SEGGER的效率稍有些低。以往都是很快就进行支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是好东西,最常用的就是JLINK RTT

网友:
哦,对RTT也用,确实好用的一逼

网友(2017-12-09):
jlink 的 RTT 应该怎么使用 ?

1、jlink  使用 RTT 时  只接 4根线可以 吗 ,VCC,GND,SWDCLK,SWDIO

2、RTT 可以 不仿真 使用吗 ,来 代替一个串口 ?

麻烦 回答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jlink 的 RTT 应该怎么使用 ?

1、jlink  使用 RTT 时  只接 4根线可以 吗 ,VCC,GND,SWDCLK,SWDIO

2、RTT 可以 不仿真 使用吗 ,来 代替一个串口 ?

网友:
1. 没问题。支持SWD。
2.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没问题。支持SWD。
2. 没问题。

看样 是我   没有移植 好 ,或者我  的 jlink  不好使 导致的。。

网友:
我 的 只有 点击仿真的 一瞬间  ,才能打印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 的 只有 点击仿真的 一瞬间  ,才能打印 !

可以先换个JLINK测试下。

网友:
STM32F103C8T6_FreeRTOS_V10.0_Tickless_stop_14uA_Sleep_6.8mA_SEGGER_RTT.7z (1.28 MB, 下载次数: 260)   帅哥 希望 你测试下,我想知道 是不是 我  JLINK 的问题?

网友:
我下午 测试 ,把打印 放到  任务 里 是不行的,放到   这个 地方 是可以的 !

int main(void)
{
  int i = 0;
  int j = 0;

  SEGGER_RTT_printf(0,"this is rtt test demo\\r\\n");

  while(1)
  {
    SEGGER_RTT_printf(0,"rtt test line = %d\\r\\n",i++);
    for(j = 0; j < 1000000; j++);
  }
}

这说明我 的什么初始化 或者 任务之类的 导致了 这个东西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下午 测试 ,把打印 放到  任务 里 是不行的,放到   这个 地方 是可以的 !

int main(void)
{
  int i = 0;
.......

尝试自己解决下吧,我手头事情太多,就不帮你测试了,非常抱歉,后面有精力了我们做个专题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尝试自己解决下吧,我手头事情太多,就不帮你测试了,非常抱歉,后面有精力了我们做个专题教程,

网友:
好的 好的

网友:
现在 的 情况 就是 在  main  刚刚 开始可以打印 而且没有问题 ,但是放到线程中就不能打印!    不知道 论坛 各位 高手能不能 解决?

网友E:
群主 你的 QQ群那 我没买开发板  能进去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群主 你的 QQ群那 我没买开发板  能进去不?

那些群是开发板售后群,只有开发板客户才能加。
有什么需交流的,随时来论坛找我就行,一般都在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些群是开发板售后群,只有开发板客户才能加。
有什么需交流的,随时来论坛找我就行,一般都在线:hands ...

那 群主 什么时候能看一下 我的 segger RTT 为啥不能在 FreeRTOS 的 任务中使用 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 群主 什么时候能看一下 我的 segger RTT 为啥不能在 FreeRTOS 的 任务中使用 啊

是不是多个线程都用了?这个要加锁

网友B:
segger给的jlink ob固件要按照对应的板子下载。不相符的话调试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gger给的jlink ob固件要按照对应的板子下载。不相符的话调试会出错

还有这么限制,看来后面搞个正版的JLINK EDU更靠谱些。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么限制,看来后面搞个正版的JLINK EDU更靠谱些。

刚买了个JLINK EDU,500多买的,白色很漂亮,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买了个JLINK EDU,500多买的,白色很漂亮,很好用。

我准备在云汉上面搞一个。,还是jlink用着舒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准备在云汉上面搞一个。,还是jlink用着舒服。

我在淘宝一家买的,第二天就收到了,爽。
Jlink的附加功能非常强大,不是其它仿真器可以比拟的,rtt和scope已经够强大了,现在多了个ozone,可以以时间轴显示函数调用关系,而且可以脱离IDE和调试器,吊炸天。。
详见:
http://www.stmcu.org/module/foru ... =page%3D&page=2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淘宝一家买的,第二天就收到了,爽。
Jlink的附加功能非常强大,不是其它仿真器可以比拟的,rtt和sc ...

SCONPE 功能 是怎么用的 ? 这个是啥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多个线程都用了?这个要加锁

我 只有 一个  任务使用  ,我 试了 在 输出的时候 关闭全局中断 依旧不可以

网友:
原装正品 J-Link EDU版 J-LINK V9 JLINK V10 JLINK V10.1仿真器  519

网友:
我 找到原因了 , 因为在 SWD 接口 模式 时  ,我没有  接 SWO 这个引脚 ,导致 在 FreeRTOS的任务中不能使用,  正确的 接线方法 是  VCC,GND,SWDIO,SWCLK,SWO 五根线!

网友(2018-03-21):
SEGGER早就支持了,不过只有V9以上的版本才可以。

网友:
v7也可以用RTT的

网友:
CMSIS-DAP是一个很牛B的调试工具,并非只是下载器而已,最新版支持480MHz的USB2.0,不是早期的中断传输模式,速度飞快的。用lpclink2就可以切换到CMSIS-DAP模式。

网友G:
楼主刷STLINK,能调试RT吗?

怎么觉得差距比较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刷STLINK,能调试RT吗?

怎么觉得差距比较大啊

ST开发板自带的下载器才可以刷,设置保护了。独立的STLINK不能刷。刷后可以调试M7

网友:
引用 楼主:
ST开发板自带的下载器才可以刷,设置保护了。独立的STLINK不能刷。刷后可以调试M7

哦,原来是这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