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九个任务,任意八个任务组合在一起都正常运行,但是加到了第九个任务的时候,全部都

楼主(2017-11-08):
eric,您好

我在freertos创建了九个任务,经过测试,任意八个任务组合在一起都正常运行,但是当我增加了第九个任务的时候,全部都不能运行了
我所有的任务创建的时候,大概都是这种格式:
xTaskCreate(     run_3_1,     "run_3_1",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NULL, 2,  &xHandle_run_3_1 );
如上所示,堆栈大小分配的是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在freertosconfig.h文件里是这样定义的:#defin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 unsigned short ) 100 )
我尝试把上述宏定义改成#defin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 unsigned short ) 80 )
然后九个任务又正常同时运行了
我用的是飞思卡尔MKE06Z,ROM128KB,RAM16KB
请问您这个是什么问题?以为我接下来要增加的任务还有很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就要炸了。。

谢谢您!

网友:
任务优先级都分配的多少,注意FreeRTOSConfig.h文件中这个参数:

楼主:
优先级定义的是5
我最高的优先级给到了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务优先级都分配的多少,注意FreeRTOSConfig.h文件中这个参数:
优先级定义的是5
我最高的优先级给到了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务优先级都分配的多少,注意FreeRTOSConfig.h文件中这个参数:

网友:
原来是#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 ( size_t ) ( 9000 ) )
是我这个宏定义的太小了,都怪我没有认真看安富莱的手册
打扰您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 ( size_t ) ( 9000 ) )
是我这个宏定义的太小了,都怪我没有认真看安富莱的手册
打扰您了,谢谢


网友(2017-12-26):
我所有的任务都是同一个优先级,不折腾了,让所有任务手拉手轮流执行吧,很可靠

网友(2018-02-27):
7楼的经验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