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pwm如何精确控制频率?

楼主(2017-11-10):
现在需要做一个可以控制pwm频率的程序,要求是频率从1Khz开始每隔10ms频率增加1hz,一直增加到500Khz,如何才能实现呢?[sub][/sub][sup][/sup][strike][/strike]

网友:
定时器中断最简单,实测F407,定时器中断频率可以搞到1MHz。不过你的中断服务程序越简单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中断最简单,实测F407,定时器中断频率可以搞到1MHz。不过你的中断服务程序越简单越好。

网友:
就是配置定时器,在定时器中断中进行反转输出pwm吗?stm32f103可以做到1hz累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配置定时器,在定时器中断中进行反转输出pwm吗?stm32f103可以做到1hz累加吗

没问题,你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你测试下。

好的,我测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你测试下。

我算了一下,我是103的主控,假使发出100KHZ的波,那么中断频率是10us,100001hz的波,中断频率是9.9999000009us,这个达不到,还是没有办法实现1HZ的频率累加,硬汉哥还有什么好的算法之类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算了一下,我是103的主控,假使发出100KHZ的波,那么中断频率是10us,100001hz的波,中断频率是9.9999000009us,这个达不到,还是没有办法实现1HZ的频率累加,硬汉哥还有什么好的算法之类的方法吗?

这样的话,那还真有些麻烦了,暂时我也没有思路了。
如果你会i.MX RT的话,搞这个比较轻松了,主频可以600MHz,你可以跑5MHz的中断,这样到500KHz,还有0.1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那还真有些麻烦了,暂时我也没有思路了。
如果你会i.MX RT的话,搞这个比较轻松了,主频可以600MHz,你可以跑5MHz的中断,这样到500KHz,还有0.1的分辨率。

网友:
现在我们的主控已经确定了,没办法改了,对于步进电机的控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这个高频也是为了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们的主控已经确定了,没办法改了,对于步进电机的控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这个高频也是为了控制步进电机

不行的话,换个思路可以不,控制一段时间内的脉冲数,做细分。

这里有个分享,你看看: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8&page=e#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话,换个思路可以不,控制一段时间内的脉冲数,做细分。

这里有个分享,你看看: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8&page=e#a

好的,我现在也是打算分段控制,还没测试,我看看这个

网友:
我觉得PSOC最符合这种应用场合了,PWM部分用verilog做可编程逻辑,精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