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任务的挂起和恢复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7-11-13):
大家好,我在学习freertos的时候遇到了两个奇怪的问题,百度不到,请教各位大神

1.任务A在运行(并没有被挂起),这时我通过任务B将任务A resume(解除挂起),会对任务A有影响么?
2.任务A运行到一半,被我通过任务B给挂起了,当我下次再resume任务A的时候,任务A是从头开始运行还是从上次被挂起的地方直接运行?

谢谢!

网友:
1.  没有影响,因为在恢复函数的源码中会判断是否此任务被挂起,如果没有挂起,会不执行。
2.  从哪里挂起,恢复后就继续从哪里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没有影响,因为在恢复函数的源码中会判断是否此任务被挂起,如果没有挂起,会不执行。
2.  从哪里挂起,恢复后就继续从哪里执行。

好的,谢谢您!安富莱最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