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请教下,lwipopts.h 里面的 NO_SYS  这个设置 ?

楼主(2017-11-13):
请教下,lwipopts.h 里面的 NO_SYS  这个设置 ?

如果使用 freertos 系统的话,那么这个宏定义到底是
#define NO_SYS                  0

还是
#define NO_SYS                  1   ??

这个貌似一直都没有搞明白啊,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一般情况下,配置为1表示使能。这里配置为1的话应该是使能NO_SYS,即无系统。你确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