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教程] 【RL-TCPnet网络教程】第21章 RL-TCPnet之高效的事件触发框架

楼主(2017-11-13):
第21章      RL-TCPnet之高效的事件触发框架

        本章节为大家讲解高效的事件触发框架实现方法,BSD Socket编程和后面章节要讲解到的FTP、TFTP和HTTP等都非常适合使用这种方式。实际项目中也推荐大家采用这种方式,不过仅适用于RTOS环境,比如RTX、FreeRTOS或者uCOS-III均可,裸机方式不支持。
        另外,前面章节讲解的TCP和UDP的原始socket使用这种方式不太方便,因为应用程序的编写会变的稍麻烦,不像BSD Socket那么省事。
21.1 初学者重要提示
21.2 高效的事件触发框架说明
21.3 RTX系统实例修改方法
21.4 uCOS-III系统实例修改方法
21.5 FreeRTOS系统实例修改方法
21.6 实验操作和实验例程说明
21.7      总结

21.1  初学者重要提示

1、实际项目中强烈推荐大家采用这种方式,不过仅适用于RTOS环境,比如RTX、FreeRTOS或者uCOS-III均可。后面章节配套的例子,基本也都采用这种方式。
2、面章节讲解的TCP和UDP的原始socket使用这种方式不太方便,因为应用程序的编写会变的稍麻烦,不像BSD Socket这么省事。

21.2  高效的事件触发框架说明

        讲解高效的事件触发框架之前,先看下没有使用事件触发方式时,ping的响应速度,以例程:V6-1024_RL-TCPnet实验_BSD Socket服务器之TCP(RTX)为例进行说明:

下面是使用了事件触发方式时,ping的响应速度,以例程:V6-1030_RL-TCPnet实验_高效的事件触发框架(RTX)为例进行说明:

从上面的两个响应速度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使用了时间触发方式的例子,响应速度都在1ms以下,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前面章节配套的例子里面,响应速度慢,是因为我们都是周期性的调用RL-TCPnet的主处理函数main_TcpNet(),比如前面BSD Socket服务器章节配套的例子中:
/*
*********************************************************************************************************
*    函 数 名: AppTaskTCPMain
*    功能说明: RL-TCPnet网络主任务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5
*********************************************************************************************************
*/
__task void AppTaskTCPMain(void)
{
     while (1)
     {
         /* RL-TCPnet处理函数 */
         main_TcpNet();
         os_dly_wait(2);
     }
}

这种方式有如下两个缺点:
1、没有网络通信时也要周期性的执行。
2、实时响应差,因为在延迟的这段时间内有网络数据包的话,数据包得不到及时的处理。
        另外特别注意一点,一些不理解的读者会问,我们的底层函数里面不是有以太网中断吗,为什么还会不能实时性响应呢?根本的原因就在,虽然有以太网中断,但是中断后,RL-TCPent的主处理函数main_TcpNet()不能得到及时的执行,所以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让主处理函数得到实时执行。
        用户通过修改以下几个地方就可以实现:
1、修改ETH_STM32F4xx.c文件中的函数send_frame
2、修改ETH_STM32F4xx.c文件中的以太网中断函数。
3、修改RL-TCPnet的时间基准更新任务。
4、修改RL-TCPnet的网络主任务,函数main_TcpNet的调用不再采用轮询方式,改成事件标志等待方式。
        下面针对RTX、uCOS-III和FreeRTOS操作系统分别做讲解:

楼主:
21.3 RTX系统实例修改方法

        下面针对RTX系统要做的具体修改做个说明,我们以例程:V6-1024_RL-TCPnet实验_BSD Socket服务器之TCP(RTX)为例。通过修改函数send_frame,以太网中断和时间基准更新任务都给网络主任务发事件标志,让其得到实时执行,从而实现高效的事件触发框架。

21.3.1 修改函数send_frame

        修改ETH_STM32F4xx.c文件中的函数send_frame,此函数的末尾添加事件标志函数os_evt_set(0x0001, HandleTaskTCPMain);
/*
*********************************************************************************************************
*    函 数 名: send_frame
*    功能说明: 传递数据帧给MAC DMA发送描述符,并使能发送。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extern OS_TID HandleTaskTCPMain;
void send_frame (OS_FRAME *frame)
{
     U32 *sp,*dp;
     U32 i,j;
     j = TxBufIndex;

     /* 等待上一帧数据发送完成 */
     while (Tx_Desc[j].CtrlStat & DMA_TX_OWN);
     sp = (U32 *)&frame->data[0];
     dp = (U32 *)(Tx_Desc[j].Addr & ~3);
     /* 复制要发送的数据到DMA发送描述符中 */
     for (i = (frame->length + 3) >> 2; i; i--)
     {
         *dp++ = *sp++;
     }

     /* 设置数据帧大小 */
     Tx_Desc[j].Size      = frame->length;

     /* 发送描述符由DMA控制发送 */
     Tx_Desc[j].CtrlStat |= DMA_TX_OWN;

     if (++j == NUM_TX_BUF) j = 0;
     TxBufIndex = j;

     /* 开始帧传输 */
     /*
        DMASR 以太网 DMA 状态寄存器
        向ETH_DMASR寄存器[16:0]中的(未保留)位写入1会将其清零,写入 0 则不起作用。
        位1 TPSS:发送过程停止状态 (Transmit process stopped status)
                 当发送停止时,此位置 1。
     */
     ETH->DMASR   = DSR_TPSS;

     /*
        DMATPDR 以太网DMA发送轮询请求寄存器
       应用程序使用此寄存器来指示DMA轮询发送描述符列表。
       位 31:0 TPD:发送轮询请求(Transmit poll demand)
                    向这些位写入任何值时,DMA都会读取ETH_DMACHTDR寄存器指向的当前描述符。如果
                    该描述符不可用(由CPU所有),则发送会返回到挂起状态,并将ETH_DMASR寄存器位2
                    进行置位。如果该描述符可用,则发送会继续进行。
     */
     ETH->DMATPDR = 0;

     os_evt_set(0x0001, HandleTaskTCPMain);
}

21.3.2 修改以太网中断函数

        修改ETH_STM32F4xx.c文件中的以太网中断函数,此函数的末尾添加事件标志函数:isr_evt_set(0x0001, HandleTaskTCPMain);
/*
*********************************************************************************************************
*    函 数 名: ETH_IRQHandler
*    功能说明: 以太网中断,主要处理从MAC DMA接收描述符接收到的数据帧以及错误标志的处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ETH_IRQHandler (void)
{
     OS_FRAME *frame;
     U32 i, RxLen;
     U32 *sp,*dp;
     i = RxBufIndex;

     /* 循环所有接受描述符列表,遇到未接收到数据的退出循环 */
     do
     {
         /*
              #define DMA_RX_ERROR_MASK   (DMA_RX_ES | DMA_RX_LE | DMA_RX_RWT | \\
                                              DMA_RX_RE | DMA_RX_CE)

              有错误,放弃此帧数据,错误类型包含如下:
              位15 DMA_RX_ES:错误汇总(Error summary),即CRC错误,接收错误,看门狗超时,延迟冲突等。
             位12 DMA_RX_LE:长度错误(Length error)
                             该位置1时,指示接收帧的实际长度与长度/类型字段的值不符。该字段仅在帧类
                             型位(RDES0[5])复位后有效。
              位4 DMA_RX_RWT:接收看门狗超时 (Receive watchdog timeout)
                             该位置1时,表示接收看门狗计时器在接收当前帧时超时,且当前帧在看门狗超
                             时后被截断了
              位3 DMA_RX_RE: 接收错误 (Receive error)
                            该位置1时,表示在帧接收期间,当发出RX_DV信号时,会发出RX_ERR信号。
              位1 DMA_RX_CE: CRC 错误(CRC error)
                            该位置1时,表示接收的帧发生循环冗余校验(CRC)错误。只有最后一个描述符
                             (RDES0[8])置1时,该字段才有效
         */
         if (Rx_Desc[i].Stat & DMA_RX_ERROR_MASK)
         {
              goto rel;
         }

          /*
              #define DMA_RX_SEG_MASK   (DMA_RX_FS | DMA_RX_LS)
             位9 FS:第一个描述符 (First descriptor)
                    该位置1时,指示此描述符包含帧的第一个缓冲区。如果第一个缓冲区的大小为0,则第二
                    个缓冲区将包含帧的帧头。如果第二个缓冲区的大小为0,则下一个描述符将包含帧的帧头。

             位8 LS:最后一个描述符 (Last descriptor)
                    该位置1时,指示此描述符指向的缓冲区为帧的最后一个缓冲区。

             下面的函数用于判断此帧数据是否只有一个缓冲,初始化接收描述符列表的时候,每个描述符仅设置了
             一个缓冲。
         */
         if ((Rx_Desc[i].Stat & DMA_RX_SEG_MASK) != DMA_RX_SEG_MASK)
         {
              goto rel;
         }

         RxLen = ((Rx_Desc[i].Stat >> 16) & 0x3FFF) - 4;
         if (RxLen > ETH_MTU)
         {
              /* 数据包太大,直接放弃 */
              goto rel;
         }

          /* 申请动态内存,RxLen或上0x80000000表示动态内存不足了不会调用函数sys_error() */
         frame = alloc_mem (RxLen | 0x80000000);

          /* 如果动态内存申请失败了,放弃此帧数据;成功了,通过函数put_in_queue存入队列中 */
         if (frame != NULL)
         {
              sp = (U32 *)(Rx_Desc[i].Addr & ~3);
              dp = (U32 *)&frame->data[0];
              for (RxLen = (RxLen + 3) >> 2; RxLen; RxLen--)
              {
                   *dp++ = *sp++;
              }
              put_in_queue (frame);
         }

          /* 设置此接收描述符继续接收新的数据 */
         rel: Rx_Desc[i].Stat = DMA_RX_OWN;
         if (++i == NUM_RX_BUF) i = 0;
     }
     while (!(Rx_Desc[i].Stat & DMA_RX_OWN));

     RxBufIndex = i;
     /*
        DMASR DMA的状态寄存器(DMA status register)
        位7 RBUS:接收缓冲区不可用状态 (Receive buffer unavailable status)
                 此位指示接收列表中的下一个描述符由CPU所拥有,DMA无法获取。接收过程进入挂起状态。
                  要恢复处理接收描述符,CPU应更改描述符的拥有关系,然后发出接收轮询请求命令。如果
                  未发出接收轮询请求命令,则当接收到下一个识别的传入帧时,接收过程会恢复。仅当上一
                  接收描述符由DMA所拥有时,才能将ETH_DMASR[7]置1。

        DMAIER的接收缓冲区不可用中断RBUIE是bit7,对于的接收缓冲区不可用状态在DMA状态寄存器中也是bit7。
     */
     if (ETH->DMASR & INT_RBUIE)
     {
         /* 接收缓冲区不可用,重新恢复DMA传输 */
         ETH->DMASR = ETH_DMASR_RBUS;
         ETH->DMARPDR = 0;
     }

     /*
        DMASR DMA的状态寄存器(DMA status register)
        这里实现清除中断挂起标志
        位16 ETH_DMASR_NIS:所有正常中断 (Normal interrupt summary)
        位15 ETH_DMASR_AIS:所有异常中断 (Abnormal interrupt summary)
        位6  ETH_DMASR_RS :接收状态 (Receive status)
                            此位指示帧接收已完成,具体的帧状态信息已经包含在描述符中,接收仍保持运行状态。
     */
     ETH->DMASR = ETH_DMASR_NIS | ETH_DMASR_AIS | ETH_DMASR_RS;

     isr_evt_set(0x0001, HandleTaskTCPMain);
}

21.3.3 修改RL-TCPnet的时间基准更新任务

        修改RL-TCPnet的时间基准更新任务,添加事件标志函数os_evt_set(0x0001, HandleTaskTCPMain);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启动任务,也是最高优先级任务,这里实现RL-TCPnet的时间基准更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6
*********************************************************************************************************
*/
__task void AppTaskStart(void)
{
     /* 初始化RL-TCPnet */
     init_TcpNet ();

     /* 创建任务 */
     AppTaskCreate();

     os_itv_set (100);

    while(1)
    {
         os_itv_wait ();

         /* RL-TCPnet时间基准更新函数 */
          timer_tick ();
         os_evt_set(0x0001, HandleTaskTCPMain);
    }
}

21.3.4 修改RL-TCPnet的网络主任务

        修改RL-TCPnet的网络主任务,函数main_TcpNet的调用不再采用轮询方式,改成事件标志等待方式,即修改为如下形式:
/*
*********************************************************************************************************
*    函 数 名: AppTaskTCPMain
*    功能说明: RL-TCPnet网络主任务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5
*********************************************************************************************************
*/
__task void AppTaskTCPMain(void)
{
     while (1)
     {
          /* RL-TCPnet处理函数 */
         os_evt_wait_and(0x0001, 0xFFFF);
         while (main_TcpNet() == __TRUE);
     }
}

21.3.5 最后特别注意优先级安排

        最后,用户要特别注意几个任务的优先级安排,非常重要。
1、RL-TCPnet的时间基准更新任务一定要是最高优先级任务。
2、RL-TCPnet的网络主任务,即调用函数main_TcpNet的任务是次高优先级任务。
3、应用层的任务要比前面两个任务的优先级都低。

楼主:
21.4 uCOS-III系统实例修改方法

        下面针对uCOS-III系统要做的具体修改做个说明,我们以例程:V6-1025_RL-TCPnet实验_BSD Socket服务器之TCP(uCOS-III)为例。通过修改函数send_frame,以太网中断和时间基准更新任务都给网络主任务发事件标志,让其得到实时执行,从而实现高效的事件触发框架。

21.4.1 创建事件标志组

        创建uCOS-III的事件标志组:
OS_FLAG_GRP        FLAG_TCPnet;
/*
*********************************************************************************************************
*    函 数 名: AppObjCreate
*    功能说明: 创建任务通讯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AppObjCreate (void)
{
     OS_ERR      err;

     /* 创建事件标志组 */
     OSFlagCreate ((OS_FLAG_GRP  *)&FLAG_TCPnet,
                  (CPU_CHAR     *)"FLAG TCPnet",
                  (OS_FLAGS      )0,
                  (OS_ERR       *)&err);
}

21.4.2 修改函数send_frame

         修改ETH_STM32F4xx.c文件中的函数send_frame,此函数的末尾添加事件标志函数OSFlagPost(宏定义uCOS_EN在bsp.h文件里面使能,针对教程配套例子做的定义,方便管理。大家自己搞时,不必受此限制)。
/*
*********************************************************************************************************
*    函 数 名: send_frame
*    功能说明: 传递数据帧给MAC DMA发送描述符,并使能发送。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send_frame (OS_FRAME *frame)
{
     U32 *sp,*dp;
     U32 i,j;
#if uCOS_EN == 1
     OS_ERR  err;
#endif
     j = TxBufIndex;

     /* 等待上一帧数据发送完成 */
     while (Tx_Desc[j].CtrlStat & DMA_TX_OWN);
     sp = (U32 *)&frame->data[0];
     dp = (U32 *)(Tx_Desc[j].Addr & ~3);
     /* 复制要发送的数据到DMA发送描述符中 */
     for (i = (frame->length + 3) >> 2; i; i--)
     {
         *dp++ = *sp++;
     }

     /* 设置数据帧大小 */
     Tx_Desc[j].Size      = frame->length;

     /* 发送描述符由DMA控制发送 */
     Tx_Desc[j].CtrlStat |= DMA_TX_OWN;

     if (++j == NUM_TX_BUF) j = 0;
     TxBufIndex = j;

     /* 开始帧传输 */
     /*
        DMASR 以太网 DMA 状态寄存器
        向ETH_DMASR寄存器[16:0]中的(未保留)位写入1会将其清零,写入 0 则不起作用。
        位1 TPSS:发送过程停止状态 (Transmit process stopped status)
                 当发送停止时,此位置 1。
     */
     ETH->DMASR   = DSR_TPSS;

     /*
        DMATPDR 以太网DMA发送轮询请求寄存器
       应用程序使用此寄存器来指示DMA轮询发送描述符列表。
       位 31:0 TPD:发送轮询请求(Transmit poll demand)
                    向这些位写入任何值时,DMA都会读取ETH_DMACHTDR寄存器指向的当前描述符。如果
                    该描述符不可用(由CPU所有),则发送会返回到挂起状态,并将ETH_DMASR寄存器位2
                    进行置位。如果该描述符可用,则发送会继续进行。
     */
     ETH->DMATPDR = 0;

#if uCOS_EN == 1
     OSFlagPost ((OS_FLAG_GRP  *)&FLAG_TCPnet,
                   (OS_FLAGS      )0x0001,
                   (OS_OPT        )OS_OPT_POST_FLAG_SET,
                   (OS_ERR       *)&err);
#endif
}

21.4.3 修改以太网中断函数

        修改ETH_STM32F4xx.c文件中的以太网中断函数,此函数的末尾添加事件标志函数:OSFlagPost(宏定义uCOS_EN在bsp.h文件里面使能,针对教程配套例子做的定义,方便管理。大家自己搞时,不必受此限制)。
/*
*********************************************************************************************************
*    函 数 名: ETH_IRQHandler
*    功能说明: 以太网中断,主要处理从MAC DMA接收描述符接收到的数据帧以及错误标志的处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ETH_IRQHandler (void)
{
     OS_FRAME *frame;
     U32 i, RxLen;
     U32 *sp,*dp;
#if uCOS_EN == 1
     OS_ERR  err;
     CPU_SR_ALLOC();
     CPU_CRITICAL_ENTER();
     OSIntEnter();
     CPU_CRITICAL_EXIT();
#endif
     i = RxBufIndex;

     /* 循环所有接受描述符列表,遇到未接收到数据的退出循环 */
     do
     {
         /*
              #define DMA_RX_ERROR_MASK   (DMA_RX_ES | DMA_RX_LE | DMA_RX_RWT | \\
                                              DMA_RX_RE | DMA_RX_CE)

              有错误,放弃此帧数据,错误类型包含如下:
              位15 DMA_RX_ES:错误汇总(Error summary),即CRC错误,接收错误,看门狗超时,延迟冲突等。
             位12 DMA_RX_LE:长度错误(Length error)
                             该位置1时,指示接收帧的实际长度与长度/类型字段的值不符。该字段仅在帧类
                             型位(RDES0[5])复位后有效。
              位4 DMA_RX_RWT:接收看门狗超时 (Receive watchdog timeout)
                             该位置1时,表示接收看门狗计时器在接收当前帧时超时,且当前帧在看门狗超
                             时后被截断了
              位3 DMA_RX_RE: 接收错误 (Receive error)
                            该位置1时,表示在帧接收期间,当发出RX_DV信号时,会发出RX_ERR信号。
              位1 DMA_RX_CE: CRC 错误(CRC error)
                            该位置1时,表示接收的帧发生循环冗余校验(CRC)错误。只有最后一个描述符
                             (RDES0[8])置1时,该字段才有效
         */
         if (Rx_Desc[i].Stat & DMA_RX_ERROR_MASK)
         {
              goto rel;
         }

          /*
              #define DMA_RX_SEG_MASK   (DMA_RX_FS | DMA_RX_LS)
             位9 FS:第一个描述符 (First descriptor)
                    该位置1时,指示此描述符包含帧的第一个缓冲区。如果第一个缓冲区的大小为0,则第二
                    个缓冲区将包含帧的帧头。如果第二个缓冲区的大小为0,则下一个描述符将包含帧的帧头。

             位8 LS:最后一个描述符 (Last descriptor)
                    该位置1时,指示此描述符指向的缓冲区为帧的最后一个缓冲区。

             下面的函数用于判断此帧数据是否只有一个缓冲,初始化接收描述符列表的时候,每个描述符仅设置了
             一个缓冲。
         */
         if ((Rx_Desc[i].Stat & DMA_RX_SEG_MASK) != DMA_RX_SEG_MASK)
         {
              goto rel;
         }

         RxLen = ((Rx_Desc[i].Stat >> 16) & 0x3FFF) - 4;
         if (RxLen > ETH_MTU)
         {
              /* 数据包太大,直接放弃 */
              goto rel;
         }

          /* 申请动态内存,RxLen或上0x80000000表示动态内存不足了不会调用函数sys_error() */
         frame = alloc_mem (RxLen | 0x80000000);

          /* 如果动态内存申请失败了,放弃此帧数据;成功了,通过函数put_in_queue存入队列中 */
         if (frame != NULL)
         {
              sp = (U32 *)(Rx_Desc[i].Addr & ~3);
              dp = (U32 *)&frame->data[0];
              for (RxLen = (RxLen + 3) >> 2; RxLen; RxLen--)
              {
                   *dp++ = *sp++;
              }
              put_in_queue (frame);
         }

          /* 设置此接收描述符继续接收新的数据 */
         rel: Rx_Desc[i].Stat = DMA_RX_OWN;
         if (++i == NUM_RX_BUF) i = 0;
     }
     while (!(Rx_Desc[i].Stat & DMA_RX_OWN));

     RxBufIndex = i;
     /*
        DMASR DMA的状态寄存器(DMA status register)
        位7 RBUS:接收缓冲区不可用状态 (Receive buffer unavailable status)
                 此位指示接收列表中的下一个描述符由CPU所拥有,DMA无法获取。接收过程进入挂起状态。
                  要恢复处理接收描述符,CPU应更改描述符的拥有关系,然后发出接收轮询请求命令。如果
                  未发出接收轮询请求命令,则当接收到下一个识别的传入帧时,接收过程会恢复。仅当上一
                  接收描述符由DMA所拥有时,才能将ETH_DMASR[7]置1。

        DMAIER的接收缓冲区不可用中断RBUIE是bit7,对于的接收缓冲区不可用状态在DMA状态寄存器中也是bit7。
     */
     if (ETH->DMASR & INT_RBUIE)
     {
         /* 接收缓冲区不可用,重新恢复DMA传输 */
         ETH->DMASR = ETH_DMASR_RBUS;
         ETH->DMARPDR = 0;
     }

     /*
        DMASR DMA的状态寄存器(DMA status register)
        这里实现清除中断挂起标志
        位16 ETH_DMASR_NIS:所有正常中断 (Normal interrupt summary)
        位15 ETH_DMASR_AIS:所有异常中断 (Abnormal interrupt summary)
        位6  ETH_DMASR_RS :接收状态 (Receive status)
                            此位指示帧接收已完成,具体的帧状态信息已经包含在描述符中,接收仍保持运行状态。
     */
     ETH->DMASR = ETH_DMASR_NIS | ETH_DMASR_AIS | ETH_DMASR_RS;
#if uCOS_EN == 1
     OSFlagPost ((OS_FLAG_GRP  *)&FLAG_TCPnet,
                   (OS_FLAGS      )0x0001,
                   (OS_OPT        )OS_OPT_POST_FLAG_SET,
                   (OS_ERR       *)&err);
     OSIntExit();
#endif
}

21.4.4 修改RL-TCPnet的时间基准更新任务

        修改RL-TCPnet的时间基准更新任务,添加事件标志函数:OSFlagPost。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这是一个启动任务,在多任务系统启动后,必须初始化滴答计数器。本任务主要实现RL-TCPnet的时间
*             基准更新。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2
*********************************************************************************************************
*/
static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_arg)
{
     OS_ERR      err;
   (void)p_arg;

     CPU_Init();    /* 此函数要优先调用,因为外设驱动中使用的us和ms延迟是基于此函数的 */
     bsp_Init();
     init_TcpNet ();/* 初始化RL-TCPnet */

     BSP_Tick_Init();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 创建任务 */
    AppTaskCreate();
     /* 创建任务间通信机制 */
     AppObjCreate();

    while (1)
     {
         /* RL-TCPnet时间基准更新函数 */
         timer_tick ();

         OSFlagPost ((OS_FLAG_GRP  *)&FLAG_TCPnet,
                       (OS_FLAGS      )0x0001,
                       (OS_OPT        )OS_OPT_POST_FLAG_SET,
                       (OS_ERR       *)&err);

         OSTimeDly(100, OS_OPT_TIME_PERIODIC, &err);
    }
}

21.4.5 修改RL-TCPnet的网络主任务

        修改RL-TCPnet的网络主任务,函数main_TcpNet的调用不再采用轮询方式,改成事件标志等待方式,即修改为如下形式:
/*
*********************************************************************************************************
*    函 数 名: AppTaskTCPnet
*    功能说明: RL-TCPnet网络主任务
*    形    参: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3
*********************************************************************************************************
*/
static void AppTaskTCPnet(void *p_arg)
{
     OS_ERR  err;
     CPU_TS   ts;

     (void)p_arg;

     while(1)
     {
         /* RL-TCPnet处理函数 */
         OSFlagPend ((OS_FLAG_GRP  *)&FLAG_TCPnet,
                       (OS_FLAGS      )0x0001,
                       (OS_TICK       )0,
                       (OS_OPT        )OS_OPT_PEND_FLAG_SET_ANY + OS_OPT_PEND_FLAG_CONSUME,
                       (CPU_TS       *)&ts,
                       (OS_ERR       *)&err);

         while (main_TcpNet() == __TRUE);
     }
}

21.4.6 最后特别注意优先级安排

        最后,用户要特别注意几个任务的优先级安排,非常重要。
1、RL-TCPnet的时间基准更新任务一定要是最高优先级任务。
2、RL-TCPnet的网络主任务,即调用函数main_TcpNet的任务是次高优先级任务。
3、应用层的任务要比前面两个任务的优先级都低。

楼主:
21.5 FreeRTOS系统实例修改方法

        下面针对FreeRTOS系统要做的具体修改做个说明,我们以例程:V6-1026_RL-TCPnet实验_BSD Socket服务器之TCP(FreeRTOS)为例。通过修改函数send_frame,以太网中断和时间基准更新任务都给网络主任务发事件标志,让其得到实时执行,从而实现高效的事件触发框架。

21.5.1 创建事件标志组

        创建FreeRTOS的事件标志组:
EventGroupHandle_t xCreatedTCPnetGroup = NULL;
/*
*********************************************************************************************************
*    函 数 名: AppObjCreate
*    功能说明: 创建任务通信机制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AppObjCreate (void)
{
     /* 创建事件标志组 */
     xCreatedTCPnetGroup = xEventGroupCreate();

     if(xCreatedTCPnetGroup == NULL)
    {
        /* 没有创建成功,用户可以在这里加入创建失败的处理机制 */
    }
}

21.5.2 修改函数send_frame

        修改ETH_STM32F4xx.c文件中的函数send_frame,此函数的末尾添加事件标志函数xEventGroupSetBits(宏定义FreeRTOS_EN在bsp.h文件里面使能,针对教程配套例子做的定义,方便管理。大家自己搞时,不必受此限制)。
/*
*********************************************************************************************************
*    函 数 名: send_frame
*    功能说明: 传递数据帧给MAC DMA发送描述符,并使能发送。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send_frame (OS_FRAME *frame)
{
     U32 *sp,*dp;
     U32 i,j;
     j = TxBufIndex;

     /* 等待上一帧数据发送完成 */
     while (Tx_Desc[j].CtrlStat & DMA_TX_OWN);
     sp = (U32 *)&frame->data[0];
     dp = (U32 *)(Tx_Desc[j].Addr & ~3);
     /* 复制要发送的数据到DMA发送描述符中 */
     for (i = (frame->length + 3) >> 2; i; i--)
     {
         *dp++ = *sp++;
     }

     /* 设置数据帧大小 */
     Tx_Desc[j].Size      = frame->length;

     /* 发送描述符由DMA控制发送 */
     Tx_Desc[j].CtrlStat |= DMA_TX_OWN;

     if (++j == NUM_TX_BUF) j = 0;
     TxBufIndex = j;

     /* 开始帧传输 */
     /*
        DMASR 以太网 DMA 状态寄存器
        向ETH_DMASR寄存器[16:0]中的(未保留)位写入1会将其清零,写入 0 则不起作用。
        位1 TPSS:发送过程停止状态 (Transmit process stopped status)
                 当发送停止时,此位置 1。
     */
     ETH->DMASR   = DSR_TPSS;

     /*
        DMATPDR 以太网DMA发送轮询请求寄存器
       应用程序使用此寄存器来指示DMA轮询发送描述符列表。
       位 31:0 TPD:发送轮询请求(Transmit poll demand)
                    向这些位写入任何值时,DMA都会读取ETH_DMACHTDR寄存器指向的当前描述符。如果
                    该描述符不可用(由CPU所有),则发送会返回到挂起状态,并将ETH_DMASR寄存器位2
                    进行置位。如果该描述符可用,则发送会继续进行。
     */
     ETH->DMATPDR = 0;

#if USE_FreeRTOS == 1
     xEventGroupSetBits(xCreatedTCPnetGroup, 0x0001);
#endif
}

21.5.3 修改以太网中断函数

        修改ETH_STM32F4xx.c文件中的以太网中断函数,此函数的末尾添加事件标志函数:xEventGroupSetBitsFromISR(宏定义FreeRTOS_EN在bsp.h文件里面使能,针对教程配套例子做的定义,方便管理。大家自己搞时,不必受此限制)。
/*
*********************************************************************************************************
*    函 数 名: ETH_IRQHandler
*    功能说明: 以太网中断,主要处理从MAC DMA接收描述符接收到的数据帧以及错误标志的处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ETH_IRQHandler (void)
{
     OS_FRAME *frame;
     U32 i, RxLen;
     U32 *sp,*dp;
     i = RxBufIndex;

#if USE_FreeRTOS == 1
     BaseType_t xResult;
     BaseType_t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FALSE;
#endif
     /* 循环所有接受描述符列表,遇到未接收到数据的退出循环 */
     do
     {
         /*
              #define DMA_RX_ERROR_MASK   (DMA_RX_ES | DMA_RX_LE | DMA_RX_RWT | \\
                                              DMA_RX_RE | DMA_RX_CE)

              有错误,放弃此帧数据,错误类型包含如下:
              位15 DMA_RX_ES:错误汇总(Error summary),即CRC错误,接收错误,看门狗超时,延迟冲突等。
             位12 DMA_RX_LE:长度错误(Length error)
                             该位置1时,指示接收帧的实际长度与长度/类型字段的值不符。该字段仅在帧类
                             型位(RDES0[5])复位后有效。
              位4 DMA_RX_RWT:接收看门狗超时 (Receive watchdog timeout)
                             该位置1时,表示接收看门狗计时器在接收当前帧时超时,且当前帧在看门狗超
                             时后被截断了
              位3 DMA_RX_RE: 接收错误 (Receive error)
                            该位置1时,表示在帧接收期间,当发出RX_DV信号时,会发出RX_ERR信号。
              位1 DMA_RX_CE: CRC 错误(CRC error)
                            该位置1时,表示接收的帧发生循环冗余校验(CRC)错误。只有最后一个描述符
                             (RDES0[8])置1时,该字段才有效
         */
         if (Rx_Desc[i].Stat & DMA_RX_ERROR_MASK)
         {
              goto rel;
         }

          /*
              #define DMA_RX_SEG_MASK   (DMA_RX_FS | DMA_RX_LS)
             位9 FS:第一个描述符 (First descriptor)
                    该位置1时,指示此描述符包含帧的第一个缓冲区。如果第一个缓冲区的大小为0,则第二
                    个缓冲区将包含帧的帧头。如果第二个缓冲区的大小为0,则下一个描述符将包含帧的帧头。

             位8 LS:最后一个描述符 (Last descriptor)
                    该位置1时,指示此描述符指向的缓冲区为帧的最后一个缓冲区。

             下面的函数用于判断此帧数据是否只有一个缓冲,初始化接收描述符列表的时候,每个描述符仅设置了
             一个缓冲。
         */
         if ((Rx_Desc[i].Stat & DMA_RX_SEG_MASK) != DMA_RX_SEG_MASK)
         {
              goto rel;
         }

         RxLen = ((Rx_Desc[i].Stat >> 16) & 0x3FFF) - 4;
         if (RxLen > ETH_MTU)
         {
              /* 数据包太大,直接放弃 */
              goto rel;
         }

          /* 申请动态内存,RxLen或上0x80000000表示动态内存不足了不会调用函数sys_error() */
         frame = alloc_mem (RxLen | 0x80000000);

          /* 如果动态内存申请失败了,放弃此帧数据;成功了,通过函数put_in_queue存入队列中 */
         if (frame != NULL)
         {
              sp = (U32 *)(Rx_Desc[i].Addr & ~3);
              dp = (U32 *)&frame->data[0];
              for (RxLen = (RxLen + 3) >> 2; RxLen; RxLen--)
              {
                   *dp++ = *sp++;
              }
              put_in_queue (frame);
         }

          /* 设置此接收描述符继续接收新的数据 */
         rel: Rx_Desc[i].Stat = DMA_RX_OWN;
         if (++i == NUM_RX_BUF) i = 0;
     }
     while (!(Rx_Desc[i].Stat & DMA_RX_OWN));

     RxBufIndex = i;
     /*
        DMASR DMA的状态寄存器(DMA status register)
        位7 RBUS:接收缓冲区不可用状态 (Receive buffer unavailable status)
                 此位指示接收列表中的下一个描述符由CPU所拥有,DMA无法获取。接收过程进入挂起状态。
                  要恢复处理接收描述符,CPU应更改描述符的拥有关系,然后发出接收轮询请求命令。如果
                  未发出接收轮询请求命令,则当接收到下一个识别的传入帧时,接收过程会恢复。仅当上一
                  接收描述符由DMA所拥有时,才能将ETH_DMASR[7]置1。

        DMAIER的接收缓冲区不可用中断RBUIE是bit7,对于的接收缓冲区不可用状态在DMA状态寄存器中也是bit7。
     */
     if (ETH->DMASR & INT_RBUIE)
     {
         /* 接收缓冲区不可用,重新恢复DMA传输 */
         ETH->DMASR = ETH_DMASR_RBUS;
         ETH->DMARPDR = 0;
     }

     /*
        DMASR DMA的状态寄存器(DMA status register)
        这里实现清除中断挂起标志
        位16 ETH_DMASR_NIS:所有正常中断 (Normal interrupt summary)
        位15 ETH_DMASR_AIS:所有异常中断 (Abnormal interrupt summary)
        位6  ETH_DMASR_RS :接收状态 (Receive status)
                            此位指示帧接收已完成,具体的帧状态信息已经包含在描述符中,接收仍保持运行状态。
     */
     ETH->DMASR = ETH_DMASR_NIS | ETH_DMASR_AIS | ETH_DMASR_RS;

#if USE_FreeRTOS == 1
     xResult = xEventGroupSetBitsFromISR(xCreatedTCPnetGroup, /* 事件标志组句柄 */
                                              0x0001,              /* 设置bit0 */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 消息被成功发出 */
     if( xResult != pdFAIL )
     {
         /* 如果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TRUE,那么退出中断后切到当前最高优先级任务执行 */
         portYIELD_FROM_ISR(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endif
}

21.5.4 修改RL-TCPnet的时间基准更新任务

        修改RL-TCPnet的时间基准更新任务,添加事件标志函数:xEventGroupSetBits
/*
*********************************************************************************************************
*    函 数 名: vTaskStart
*    功能说明: 启动任务,也是最高优先级任务,这里实现RL-TCPnet的时间基准更新
*    形    参: pvParameters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6
*********************************************************************************************************
*/
static void vTaskStart(void *pvParameters)
{
     TickType_t xLastWakeTime;
     const TickType_t xFrequency = 100;

     /* 初始化RL-TCPnet */
     init_TcpNet ();

     /* 获取当前的系统时间 */
    xLastWakeTime = xTaskGetTickCount();

    while(1)
    {
         /* RL-TCPnet时间基准更新函数 */
         timer_tick ();
         xEventGroupSetBits(xCreatedTCPnetGroup, 0x0001);

         /* vTaskDelayUntil是绝对延迟,vTaskDelay是相对延迟。*/
        vTaskDelayUntil(&xLastWakeTime, xFrequency);
    }
}

21.5.5 修改RL-TCPnet的网络主任务

        修改RL-TCPnet的网络主任务,函数main_TcpNet的调用不再采用轮询方式,改成事件标志等待方式,即修改为如下形式:
/*
*********************************************************************************************************
*    函 数 名: vTaskTCPnet
*    功能说明: RL-TCPnet网络主任务
*    形    参: pvParameters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5
*********************************************************************************************************
*/
static void vTaskTCPnet(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 RL-TCPnet处理函数 */
         xEventGroupWaitBits(xCreatedTCPnetGroup, /* 事件标志组句柄 */
                                 0x0001,             /* 等待被设置 */
                                 pdTRUE,             /* 退出前bit0被清除 */
                                 pdFALSE,            /* 设置为pdFALSE表示仅等待bit0被设置*/
                                 portMAX_DELAY);     /* 永久等待 */

         while (main_TcpNet() == __TRUE);
    }
}

21.5.6 最后特别注意优先级安排

        最后,用户要特别注意几个任务的优先级安排,非常重要。
1、RL-TCPnet的时间基准更新任务一定要是最高优先级任务。
2、RL-TCPnet的网络主任务,即调用函数main_TcpNet的任务是次高优先级任务。
3、应用层的任务要比前面两个任务的优先级都低。

楼主:
21.6 实验操作和实验例程说明

21.6.1 STM32F407开发板实验

    由于本章节配套的例子是由第19章的例子简单修改而来的,所以操作说明和例程说明,直接看第19章即可。不同的地方仅仅是使能了本章节讲解的事件触发方式,本章节配套了如下三个例子:

21.6.2 STM32F429开发板实验

    由于本章节配套的例子是由第19章的例子简单修改而来的,所以操作说明和例程说明,直接看第19章即可。不同的地方仅仅是使能了本章节讲解的事件触发方式,本章节配套了如下三个例子:

楼主:
21.7 总结

        本章节的项目实战性很高,望初学者务必掌握,在实际项目中也推荐采用事件触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