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Nand+fatfs 保存文件发生随机错误位, 概率高

楼主(2017-11-13):
平台是 STM32F429+MT29F4G08ABADA. RTOS使用的是FreeRTOS
Nand驱动增加了对Nand读写操作的互斥保护.
现象如下所述
图1 :&quotayStatus2
图2 &quotayStatus"

PayStatus2 中的2应为",
ascii表示

2:00110010:00100010
第四位错误.

图3 2q276974
图4 21277074

q:01110001
1:00110001
第六位错误

如此错误还有很多.发生这种问题应该如何修改呢

网友:
你的NAND做坏块管理,擦写均衡和ECC没,另外可以给你的板子换一片新的NAND看下,可能现在用的已经不好用了。

楼主:
发现这个问题时用的是原子的驱动, 主要是因为他的带ECC, 昨天晚上换成了armfly的驱动, 跑了一晚上貌似没发现问题! 但有两个问题, 一是没有ECC, 二是写文件巨慢, 41K文件需要7、8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NAND做坏块管理,擦写均衡和ECC没,另外可以给你的板子换一片新的NAND看下,可能现在用的已经不好用了。

发现这个问题时用的是原子的驱动, 主要是因为他的带ECC, 昨天晚上换成了armfly的驱动, 跑了一晚上貌似没发现问题! 但有两个问题, 一是没有ECC, 二是写文件巨慢, 41K文件需要7、8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这个问题时用的是原子的驱动, 主要是因为他的带ECC, 昨天晚上换成了armfly的驱动, 跑了一晚上貌似没发现问题! 但有两个问题, 一是没有ECC, 二是写文件巨慢, 41K文件需要7、8秒!

换FlashFS就好了,参考此贴,我们自己做的那个NAND算法不够完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13&fpage=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FlashFS就好了,参考此贴,我们自己做的那个NAND算法不够完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13&fpage=4

我感觉FlashFS性能应该会更好, 可惜我用GCC, 哪天急眼了我就把工程移植到MDK下

楼主:
2.5.3 位反转
NAND Flash的位反转特性(Bit Fliping)是由于硬件自身的原理造成的,会导致偶尔的情况出现位反转的现象,可能是读写的干扰,也可能是周围环境的因素造成原有的某位从0变为1或者从1变为0。

这种情况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物理单元的数据是正确的,只在读取出来的数据某位发生了变化,和物理单元保存的数据不一致。
一种是物理单元的数据已经是错误的,即使将读取出的数据通过某种方式进行了修正,物理单元本身的数据还是错误的,只有通过重新擦除写入才有可能修正。
这两种方式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通过算法来进行修正,常用的算法就是E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