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igt6 PH10外部中断为什么不能使用?
野生程序员

楼主(2017-11-13):
stm32f407igt6 PH10配置成了外部中断不能进入中断,可以普通io输入输出正常,还有TIM5 ETR也不能使用,请问有懂得吗?

void EXTIX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H, ENABLE);//使能GP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使能SYSCFG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KEY0 KEY1 KEY2对应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普通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H,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E2,3,4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H, EXTI_PinSource10);//PE2 连接到中断线2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0);
  /* 配置EXTI_Line10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0;//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中断事件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上升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使能LINE0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外部中断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1;//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0;//子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配置

}

//外部中断10服务程序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0) != RESET )
    {

        printf("外部中断10\r\n");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0);//清除中断标志位
}

网友:
没问题,方便的话贴下你的中断配置代码,记得使能NVIC和引脚时钟。ETR不清楚,如果TIM5支持的话,也是没问题的,应该是你的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方便的话贴下你的中断配置代码,记得使能NVIC和引脚时钟。ETR不清楚,如果TIM5支持的话,也是没问题的,应该是你的配置问题。

代码贴过来了,麻烦检查下

网友:
没问题,我的SD卡检测引脚中断就是这么配置的,建议示波器看下是否有上升沿的信号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我的SD卡检测引脚中断就是这么配置的,建议示波器看下是否有上升沿的信号触发

网友:
你能帮我试下PH10引脚吗?其他的引脚代码可以用,就是PH10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能帮我试下PH10引脚吗?其他的引脚代码可以用,就是PH10不能用

网友:
只能有时间了测试了,我们的板子这个引脚是用来接芯片了,没有引出来。
不行你换个板子测试下,这个引脚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引脚,看看是不是你现在用的这个板子此引脚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有时间了测试了,我们的板子这个引脚是用来接芯片了,没有引出来。
不行你换个板子测试下,这个引脚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引脚,看看是不是你现在用的这个板子此引脚损坏了。

普通输入输出是可以的,就是不能外部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输入输出是可以的,就是不能外部中断

程序中有没有用到其他的EXTI_PinSource10,比如PA10,PC10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中有没有用到其他的EXTI_PinSource10,比如PA10,PC10等

没有用到,外部中断线10只用ph10 就是不能进入中断,真是被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