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XBF字体

楼主(2017-11-13):
参考第25章 全字库在 STemWin 上的实(GB2312编码)
可以显示中文名了,但是发现就不能XBF字体了,两个不能共存吗?
主要是想在液晶上实现中文歌曲文件名的显示,文件系统用的Fatfs。但是发现读出来的文件名是GBK编码的,但是又比较喜欢XBF的字体。不知有什么好的建议没

网友:
应该可以吧,具体没印象了。你可以GBK编码和XBF的unicode编码分别在不同的文件里面搞,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吧,具体没印象了。你可以GBK编码和XBF的unicode编码分别在不同的文件里面搞,试试看。

网友:
我一使能XBF字体,GBK编码只字符显示正常的,中文显示是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使能XBF字体,GBK编码只字符显示正常的,中文显示是乱码

那估计不兼容了,后面有时间了我也测试下。
另外,使用XBF字体的时候不是有个使能UTF8编码的函数么,显示完毕汉字后,设置取消编码。看看是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