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  CPU使用率问题

楼主(2017-11-14):
用STM32F407为核心  做了一台机器, 但时不时会有重启现像,而且也不固定什么时候会发生。考虑过内存溢出,野指针,电源等等方面的问题,但将程序前后都审查了一遍,不像是这些问题,

然后,调出CPU使用率及堆栈使用情况,发现各个任务的划分的堆栈用的少,闲的多,于是将堆栈分别缩小一点,大概使用的与空闲的基本相等。

将几个任务的扫描周期适当加长,降低CPU使用率。

这样,处理后,好长时间没有重启。

OSTaskCtxSwCtr: 449659357,CPUUsage: 0.2%,CPUUsageMax: 97.0%

CPU最高时使用率好像有点高啊,如果达到100%,会不会就出现重启现象呢?

网友:
如果确认了是重启,而且你也没有使能看门狗等可以使能重启的功能。

应该是你的硬件有问题。程序出问题基本都是卡死在某个位置,或者进入硬件异常中断。CPU利用率高没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