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花了点时间,攻克二代示波器的3个ADC快速交替采样问题以及如何轻松突破F429总线矩阵

楼主(2017-11-14):
3个ADC快速交替采样的两个可选的方案及其存在的问题。
====================================
方案一:
依然采用V5板子那种方式,3个ADC都独立配置自己的DMA通道和相应的定时器进行触发。经过详细的测试发现,在最高采样率2.8Msps * 3 = 8.4Msps的情况下,F429的总线矩阵已经处理不过来了,导致的现象就是3个ADC中有两个已经停止工作。
详细的测试看此贴:链接
方案二:
采用F429自带的3个ADC快递交替采样模式,这个模式的问题最多,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这种方式不能用于定时器触发,因为这个三个ADC之间的采用间隔只有5个ADC时钟周期到20个ADC时钟周期可选,这样采用定时器触发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做到等间隔采样。
2. 采集出来的波形效果比较差,基本没有使用价值。
3. 这种3个ADC快递交替采样外加开启emWin(使能DMA2D,LTDC和FMC驱动的SDRAM),轻轻松松就将F429的总线矩阵干爬下了,直接导致ADC不工作了。
详细的测试看此贴:链接

总结:
最终决定继续采样方案一,将最高采样率锁定在6Msps,这样才稳定些。

网友:
有DMA的情况下,总线矩阵处理不够是啥原理?搬运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DMA的情况下,总线矩阵处理不够是啥原理?搬运数据?

是的,由于外设通路太多,总线矩阵仲裁执行是采用的时间片调度,这样多个高速外设占用同一个通路或者有交叉(使用同一段)就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