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请问RL-TCPNET例子代码是否完整?

楼主(2017-11-14):
今天看了下tftp服务的实验
疑问如下
1、app_tcpnet_lib.c中为什么只有一个函数?

全部代码也没看到网络通信的建立过程

2、在app_user_lib.c中
该函数void _WriteByte2File(U8 Data, void * p)   在整个工程中没有看到被调用

那么TFTP下载的文件是如何写入SD卡?

网友:
估计你还没有顾上看网络教程,在教程里面有详解说明。
1 服务器是在TFTP_uif.c里面,客户端是在TFTPC_uif.c
2. 这个是emWin封装的底层接口函数,用户看不到调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