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TIM3定时器的ARR寄存器在中断里面修改不成功

楼主(2017-11-14):
      TIM3->CR1 &= ~(TIM_CR1_CEN);
    TIM3->CNT = 0;
    TIM3->ARR = 940800 / g_u16RhythmSpeed - 1;
    TIM3->CR1 |= TIM_CR1_CEN;

有的时候能修改成功,有的时候就失败

网友:
不清楚这个问题,帮顶。
我经常是在中断外直接调用TIMx->ARR,没问题,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这个问题,帮顶。
我经常是在中断外直接调用TIMx->ARR,没问题,比较好用。

网友:
老师,我在外部循环修改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