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独立看门狗检测任务状态

楼主(2017-11-15):
一个FREERTOS+STEMWINd的程序。
按照例程来写了独立看门狗检测任务状态。看门狗设定20秒。
不使用看门狗时,程序运行正常,按键切换界面正常。
使用看门狗时,按键切换界面时,一定几率复位,没有进入HARDFAULT。
不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
emWin的话,可以给你的桌面窗口创建一个emWin自带的定时器,然后在这个定时器消息里面发喂狗消息,这样安全些。

楼主:
用freertos的软件定时器和标志位做的检测和喂狗,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在emWin自带的定时器里喂狗一样有几率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emWin自带的定时器里喂狗一样有几率复位

那得测试下你的按键任务和emWin任务每次发送消息的时间了,看看是不是有异常。FreeRTOS有个系统时间获取函数,就用它就行。

楼主:
设定看门狗20秒啊,我现在用0.1秒的任务喂狗,都有几率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定看门狗20秒啊,我现在用0.1秒的任务喂狗,都有几率复位,

此处必有“冤情”,看看是不是关闭看门狗,不使用看门狗的情况下程序是否会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处必有“冤情”,看看是不是关闭看门狗,不使用看门狗的情况下程序是否会死机。

不放狗,程序完好,既不死机,也不复位。放了狗,按键切换界面时就有一定几率复位,HardFault那里是死循环,且加了断点,程序没有停到断点,直接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放狗,程序完好,既不死机,也不复位。放了狗,按键切换界面时就有一定几率复位,HardFault那里是死循环,且加了断点,程序没有停到断点,直接重启。

那估计是看门狗的问题,现在看门狗时钟是用的用的LSI还是LSE,另外就是确认是不是设定的20s复位,按说不应该20s没达到就有复位的问题。

楼主:
放狗但不喂,确实20秒左右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狗但不喂,确实20秒左右复位

那应该就是你的程序任务的问题了,查是那个任务造成的。另外是不是切换界面操作时,有个任务的一直没有去及时发消息。定位下是在哪里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