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教下,使用freer'to's产生线程获取dhcp后可否删除?

楼主(2017-11-15):
请教下,使用 freeRTOS 产生线程获取dhcp后可否删除?

建立 dhcp 线程

static osThreadId __osThreadId = NULL;

// 创建 DHCP 线程
void DHCP_CreateThread(void)
{
  /* Start DHCPClient */
  osThreadDef(DHCP, DHCP_thread, osPriorityBelowNormal, 0,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2);
  __osThreadId = osThreadCreate (osThread(DHCP), &gnetif);
}

//

//删除DHCP 线程
void lwip_comm_dhcp_delete(void)
{
  if(__osThreadId != NULL)
  {
    dhcp_stop(&gnetif);         //关闭DHCP
    osThreadTerminate (__osThreadId);  //删除DHCP线程
  }
}

网友:
可以的,不过你得测试下,随意插拔网线是否有影响,以及开关路由等,因为这种情况下要重新获取新的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过你得测试下,随意插拔网线是否有影响,以及开关路由等,因为这种情况下要重新获取新的IP地址。

好的,多谢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