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F407ZG的内部Flash分散文件重定义,以便使用内部Flash做数据存储

楼主(2017-11-15):
stm32内部的flash可以自己擦除写入,可以选一个page作为数据(参数)存储区,节省一个外部的EEPROM。这个擦除次数大约是10K次。
F103的flash每个page是2k,比较好用。选最后一两个page作为数据存储区,也不会影响到代码的存储,不用修改sct文件。
不幸的是,F407的flash,最后几个page都是128K的,擦除/写入一个page很费事情,而且可能导致代码code的空间不够用。F4的前四个page是16k的,第一个16k是程序引导/中断向量,不可轻易使用。第2~4个page正好用来存数据,第5个page继续开始存code。
F4的flash扇区(page)的分布如下:

F407ZG的Flashdi'zhi

F407ZG的Flashdi'zhi

修改后的sct文件如下: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004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004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第一个16K 的page给初始化代码用。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00400  {  ; RW data 留了1K RAM给初始化程序使用,实际看map文件,它们其实没有用任何RAM。
   .ANY (+RW +ZI)
  }
}
LR_IROM2 0x08020000 0x000E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2 0x08020000 0x000E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从第一个128的page开始存储我们的code
   .ANY (+RO)
  }
  RW_IRAM3 0x20000400 0x0001FC00  {  ; RW data  常规RAM区,95K可用。
   .ANY (+RW +ZI)
  }
  RW_IRAM2 0x10000000 0x00010000  {   ; 这个RAM区千万不能给DMA相关变量。可以给emwin或者RTOS做内存。
   .ANY (+RW +ZI)
  }
}

sct文件在哪里呢?请看下图,

sct文件修改

sct文件修改

网友:
还有个方便的办法,直接这样定义,编译器会自动处理。

/* 将16KB 一个扇区的空间预留出来做为参数区 For MDK */
const uint8_t para_flash_area[16*1024] __attribute__((at(ADDR_FLASH_SECTOR_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方便的办法,直接这样定义,编译器会自动处理。

/* 将16KB 一个扇区的空间预留出来做为参数区 For MDK */
const uint8_t para_flash_area[16*1024] __attribute__((at(ADDR_FLASH_SECTOR_3)));

你这个更方面易懂!
怎么不早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方便的办法,直接这样定义,编译器会自动处理。

/* 将16KB 一个扇区的空间预留出来做为参数区 For MDK */
const uint8_t para_flash_area[16*1024] __attribute__((at(ADDR_FLASH_SECTOR_3)));

这个方法发现一个问题,mdk把这个flash区域全部初始化为0了。
我希望这块flash能够保持原数据,mdk不能初始化它了。,应该怎么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发现一个问题,mdk把这个flash区域全部初始化为0了。
我希望这块flash能够保持原数据,mdk不能初始化它了。,应该怎么写?

网友:
可以修改成这样进行定义:

const uint8_t para_flash_area[16*1024] __attribute__((at(ADDR_FLASH_SECTOR_3))) = {0x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改成这样进行定义:

const uint8_t para_flash_area[16*1024] __attribute__((at(ADDR_FLASH_SECTOR_3))) = {0xFF};

这个尝试过了,16k空间里面,只有第一个字节初始化为0xff,其他都是0.
其实,我期望的是,编译后,不能对这个空间写任何值,复位后保持原样。

楼主:
经过仔细试验后,sct文件方法行不通。
虽然map文件显示,中间的16k flash未被占用,但是程序代码不会自动跳过这个区域。执行到这个地址后,会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