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关于FatFS和模拟U盘同时操作SD卡的问题解决办法(有待测试)

楼主(2017-11-16):
有时候项目中有这种需求,需要FatFS操作SD卡期间,同时也可以模拟U盘查看SD卡的内容。

可以考虑直接将底层的SD卡读写函数加互斥,以供FatFS和模拟U盘的接口函数使用,具体有待测试。

网友:
使用STM32F103ZET6移植V4-344-FreeRTOS实验_FreeRTOS+STemWin+FatFS综合\\User\\FatFS下的文件和BSP下面的驱动,运行result = f_opendir(&DirInf, "/");时返回FR_DISK_ERR,请问该怎样排查问题?新手没有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STM32F103ZET6移植V4-344-FreeRTOS实验_FreeRTOS+STemWin+FatFS综合\\User\\FatFS下的文件和BSP下面的驱动,运行result = f_opendir(&DirInf, "/");时返回FR_DISK_ERR,请问该怎样排查问题?新手没有头绪。

测试,f_open,f_read等函数是否也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f_open,f_read等函数是否也有问题。

找到问题所在了,移植的时候检测引脚忘记修改了。

网友B(2019-01-17):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所在了,移植的时候检测引脚忘记修改了。

请问下检测引脚是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f_open,f_read等函数是否也有问题。

请问下检侧引脚是哪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检测引脚是哪个

不好意思刚看到,因为时间过去太久了。
检测引脚看一下原理图就可以了。有个detect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