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的RGB565和RGB888刷图速度问题

楼主(2017-11-16):
请问一下,F429刷800*480屏带Stemwin且屏不带驱动IC能刷多少帧,如果外加SDRM的情况下需要加多大的?如果要显示一些图片,图片是不是也放在SDRM内部?现在F429能显示RGB888模式吗?效果怎么样?现在想用f429不知道效果,想咨询一下

网友:
1. F429自带LCD控制器LTDC,需要外加SDRAM,工作在16位色RGB565模式下+32位SDRAM的情况下,刷800*480分辨率图片仅需15ms一张。
2. 直接采用32位色ARGB8888,现在刷800*480的图片需要20多ms,具体看上个月刚发布的专题教程。32位色刷图快得益于ST官方终于发布ARGB格式的emWin库。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512

ps:帮你修改了个题目,方便其他网友看和以后的论坛检索。

楼主:
谢谢硬汉哥的解答,在请问一下,要显示的图片是存放在哪?可以存放在SDRAM中吗,然后直接从SDram中显示,V6板子的图片存放在哪?如果图片比较多的情况下,且需要带EMW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硬汉哥的解答,在请问一下,要显示的图片是存放在哪?可以存放在SDRAM中吗,然后直接从SDram中显示,V6板子的图片存放在哪?如果图片比较多的情况下,且需要带EMWIN

上电后就将图片全部加载到SDRAM里面,然后将其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之后直接调用存储设备的API函数显示即可。对于F429来说,图形性能可以,就是计算等处理性能有限。所以图片的快速显示得采用这种方案。

具体你要采用哪种图片,直接看我们新版emWin教程就可以了。每种图片的显示都是比较实战的方法。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楼主:
如果没上电,图片是存放在哪?外部FLASH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上电,图片是存放在哪?外部FLASH中吗?

对,各种外部存储器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