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lwip freertos  enc28j60 TCP 客户端连接不上

楼主(2017-11-16):
软件环境  标准库3.5 freertos v9.0  lwip 2.0.2
硬件环境   stm32f103   enc28j60
conn = netconn_new(NETCONN_TCP);
   err = netconn_connect(conn,&server_ipaddr,server_port);

其中 netconn_connect 函数返回 -13
  ERR_ABRT       = -13,
抓包情况如下:

网友:
lwip的问题不清楚,帮顶下。

ping能通了不,能通了至少已经保证硬件没问题,剩下就是lwip的配置问题了。

楼主:
已经能通了,但是现在发送数据,发送一段时间后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能通了,但是现在发送数据,发送一段时间后卡死。

lwip针对os的支持是不是有个底层接口函数,都屏蔽掉,采用类似裸机的方式跑。这样容易查找问题。

楼主:
嗯嗯,我在检查了,稳定以后我就发出了供大家来参考使用。

网友(2018-01-08):
还没 稳定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