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MOS断电状态控制

楼主(2017-11-16):
硬汉大神,mos管电路我也想过,只不过现在的逻辑是,没有电的时候需要触点吸合,有电时候触点断开,请教mos管怎么能在没电的时候吸合

网友:
你们的这个是怎么个用法,怎么接到电路里面。类似继电器吗,不用的时候板子断电。

ps:帮你修改了下题目,方便其他网友看和论坛检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这个是怎么个用法,怎么接到电路里面。类似继电器吗,不用的时候板子断电。

ps:帮你修改了下题目,方便其他网友看和论坛检索。

网友:
我们目前是采集高压传感器过来的电流大概4uA左右,通过这4uA的电流去输出一个无源的触点信号,在前端高压没电时候,这个触点信号要求是闭合状态,当高压有电后,触点信号要求断开。这个触点信号再接到上位机仪表检测,通过这个触点的通断,上位机仪表判断是否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目前是采集高压传感器过来的电流大概4uA左右,通过这4uA的电流去输出一个无源的触点信号,在前端高压没电时候,这个触点信号要求是闭合状态,当高压有电后,触点信号要求断开。这个触点信号再接到上位机仪表检测,通过这个触点的通断,上位机仪表判断是否带电。

没有外置电源,所以能量都是这4ua电流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外置电源,所以能量都是这4ua电流提供

暂时我也没什么思路了,看看其他网友有方法不。

网友:
画了个基本的原理图,就是利用电容充电产生电压控制P通道的MOS管开关,当有4uA输入时给电容C53充电,电容C53在R67上放电形成电压,驱动Q1的gate端,Q1为P通道MOS管,gate端是高电平时,VCC和VCC_CTL两端不通;当没有4uA输入时,Q1的gate端为低电平,VCC和VCC_CTL两端导通。
你可以调整原理中的电容和电阻参数,实际测试出一个合适的参数来用。
成就他人就是成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