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tcp连接后立即又关闭了是为什么

楼主(2017-11-17):
程序中只调用一次tcp_connect(),没有调用tcp_close(),但是用wireshark抓取到的包却是三次握手连接紧接着四次握手断开,想请问一下是为什么?
-我很菜

网友:
先保证测试的例子能用,能ping通,然后连接个服务器测试下,之后再抓包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保证测试的例子能用,能ping通,然后连接个服务器测试下,之后再抓包测试下。

是能ping通的,连接服务器测试的结果就是连接一下就关闭掉了,跟抓到的包是相同的结果
-我很菜

楼主:
问题解决了,对main_TcpNet()函数加了while(main_TcpNet() == __TRUE);操作,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因为之前直接用main_TcpNet();是可以用的,个人觉得可能是keil版本不同的原因?
-我很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对main_TcpNet()函数加了while(main_TcpNet() == __TRUE);操作,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因为之前直接用main_TcpNet();是可以用的,个人觉得可能是keil版本不同的原因?

采用我们的程序模板比较保险,做的那些程序大部分都经过时间验证。另外不同的版本没事的,只要不是RTX+RL-TCPnet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