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用stm32f103弄emwin GUI需要外接外部扩展的SRAM芯片

楼主(2017-11-17):
用stm32f103弄emwin GUI需要外接外部扩展的SRAM芯片

网友:
不用外扩,F1就做一些控制类的界面就行。即使加上外部SRAM做emWin动态内存,效果一般,有时候还不如内部SRAM。

网友:
最好用内部的RAM,给emwin'最好大于40k。800*480的三五个窗口还比较流畅。
我的实验经验

网友:
我也郁闷,也是用103,底层也优化了,也是内部 SRAM,怎么就不流畅,800*480,只是有几张小图,驱动芯片用SSD1963,解决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郁闷,也是用103,底层也优化了,也是内部 SRAM,怎么就不流畅,800*480,只是有几张小图,驱动芯片用SSD1963,解决不了了。

103一共有64K RAM,你自己用20K,4K给stack和heap,还有40K可以给emwin。
实测刷一个屏大概0.2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