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的ID

楼主(2017-11-17):
emwin的GUI.H中定义的button这些ID能直接调用?还是用GUI_ID_USER

网友:
是的,就是定义的有点少,一般应用是采用下面这种方式,自己定义,不同窗口的控件ID可以相同,这样可以定义的更多些。
emWin的GUIBuilder就是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