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portTICK_RATE_MS 延时出问题了

楼主(2017-11-17):
Freertos9.0
今天把我stm32f407的程序移植到stm32f411上面。配置好PLL后,TIM1定时1us累计100s准确无误,由于主频由168M降至100M,修改configCPU_CLOCK_HZ 为( ( unsigned long ) 100000000 )。

现在的现象是portTICK_RATE_MS比之前慢了1.68倍,清理编译文件重新编译也不行,就像修改configCPU_CLOCK_HZ无效一样。

深感奇怪。不知所错。

楼主: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
我记得有个主频时钟获取函数,可以获取下,看看是不是配置的100MHz,这样保险点,别的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了。另外就是外部晶振大小要跟你程序中配置的晶振大小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个主频时钟获取函数,可以获取下,看看是不是配置的100MHz,这样保险点,别的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了。另外就是外部晶振大小要跟你程序中配置的晶振大小一致。

解决了,之前将freertos打包成lib了,重新编译一个lib放进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之前将freertos打包成lib了,重新编译一个lib放进去就好了。

原来如此,谢谢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