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使用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的问题

楼主(2017-11-17):
芯片是stm32f103vct6
使用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界面切换就变得缓慢并且按钮控件都不灵光了。
不使用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界面时钟显示需要刷新时就有闪烁显示。
这个芯片内存也不会很大,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
你当前GUIConf.h文件中emWin动态内存开的多大。另外简单的创建两个对话框切换测试下,F1切换下简单的控制界面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前GUIConf.h文件中emWin动态内存开的多大。另外简单的创建两个对话框切换测试下,F1切换下简单的控制界面还是没问题的。


#define GUI_NUM_LAYERS            3   // 显示的最大层数

#define GUI_OS                    (0)  // 使用操作系统
#define GUI_MAXTASK                  (5)  // 最大可调用EMWIN任务数
#define GUI_SUPPORT_TOUCH         (1)  // 支持触摸

#define GUI_DEFAULT_FONT          &GUI_Font6x8    //默认字体
#define GUI_SUPPORT_MOUSE             (1)        //支持鼠标
#define GUI_WINSUPPORT                (1)        //窗口管理
#define GUI_SUPPORT_MEMDEV            (1)        //存储设备
#define GUI_SUPPORT_DEVICES           (1)        //使用设备指针

#define USE_EXRAM  0//使用外部RAM
//设置EMWIN内存大小
#define GUI_NUMBYTES  (40*1024)//30
#define GUI_BLOCKSIZE 0X80  //块大小

//GUI_X_Config
//初始化的时候调用,用来设置emwin所使用的内存
void GUI_X_Config(void) {
      //使用内部RAM

        U32 *aMemory = mymalloc(SRAMIN,GUI_NUMBYTES); //从内部RAM中分配GUI_NUMBYTES字节的内存
        GUI_ALLOC_AssignMemory((U32 *)aMemory, GUI_NUMBYTES); //为存储管理系统分配一个存储块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GUI_BLOCKSIZE); //设置存储快的平均尺寸,该区越大,可用的存储快数量越少
        GUI_SetDefaultFont(GUI_FONT_6X8); //设置默认字体

}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fine GUI_NUM_LAYERS            3   // 显示的最大层数

#define GUI_OS                   &nb ..

30KB足够了。主要就看应用程序和底层优化问题了。像我们的V4板子,F103+RA8875的,操作一些控制类的界面还是没问题的。你现在的是什么屏,另外简单的创建两个对话框切换测试下,看看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KB足够了。主要就看应用程序和底层优化问题了。像我们的V4板子,F103+RA8875的,操作一些控制类的界面还是没问题的。你现在的是什么屏,另外简单的创建两个对话框切换测试下,看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
驱动芯片是SSD1963 屏是AT070TN92 电阻触摸 ,按你这么说那应该是液晶底层驱动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芯片是SSD1963 屏是AT070TN92 电阻触摸 ,按你这么说那应该是液晶底层驱动问题了

是的,估计你的底层驱动不够优化,得优化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估计你的底层驱动不够优化,得优化下了。

按照你的例程,我记得看过你优化的例程 ,不知道在哪里,再找找。你有没有ssd1963的驱动程序

楼主:
static void _DrawBitLine16BPP(GUI_DEVICE * pDevice, int x, int y, U16 const GUI_UNI_PTR * p, int xsize) {

    LCD_PIXELINDEX pixel;
    LCD_SetCursor(x,y);
    *(__IO uint16_t *)(UCGUI_LCD_CMD)  = lcddev.wramcmd;  //写入颜色值
    for (;xsize > 0; xsize--, x++, p++)
    {
        pixel = *p;
        *(__IO uint16_t *)(UCGUI_LCD_DATA) =pixel;
    }
}

这个程序由原来
/*for (;xsize > 0; xsize--, x++, p++)
        {
            _SetPixelIndex(pDevice, x, y, *p);
        }*/调成这种的后
LCD_SetCursor(x,y);
    *(__IO uint16_t *)(UCGUI_LCD_CMD)  = lcddev.wramcmd;  //写入颜色值
    for (;xsize > 0; xsize--, x++, p++)
    {
        pixel = *p;
        *(__IO uint16_t *)(UCGUI_LCD_DATA) =pixel;
调成这种后,感觉速度是快很多,但是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刷新感,还帮我看看能怎么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atic void _DrawBitLine16BPP(GUI_DEVICE * pDevice, int x, int y, U16 const GUI_UNI_PTR * p, int xsize) {

    LCD_PIXELINDEX pixel;
    LCD_SetCursor(x,y);
*(__IO uint16_t ..

确认下是屏幕的刷新感还是闪烁感,1963有没有像RA8875那样可以设置PLL,支持的话,可以降低PLL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下是屏幕的刷新感还是闪烁感,1963有没有像RA8875那样可以设置PLL,支持的话,可以降低PLL看看。

是刷新感,明显一行一行下来的。底层没改前一行一行有点慢,现在改了之后就快很多。但是还是能看清。
有设置PLL,那我晚上试下。这个产品都是晚上在搞。白天问问题,晚上验证。

楼主:
调节PLL没有效果,不管是调高还是调低,感觉上不明显的
//PLL
        LCD_WR_REG(0xE2);        //Set PLL with OSC = 8MHz (MCO),    Multiplier N = 35, 250MHz < VCO < 800MHz = OSC*(N+1),
        LCD_WR_DATA(0x2C);        //参数1 8M*45 = 360M  VCO = 360MHz
        LCD_WR_DATA(0x02);        //参数2 Divider M = 2, PLL = 360/(M+1) = 120MHz
        LCD_WR_DATA(0x04);        //参数3 Validate M and N values
        delay_us(100);
        LCD_WR_REG(0xE0);        // Start PLL command
        LCD_WR_DATA(0x01);        // enable PLL
        delay_ms(10);
        LCD_WR_REG(0xE0);        // Start PLL command again
        LCD_WR_DATA(0x03);        // now, use PLL output as system clock
        delay_ms(12);
        LCD_WR_REG(0x01);        //软复位
        delay_ms(10);
    //Set LSHIFT freq, i.e. the DCLK with PLL freq 120MHz set previously
    //Typical DCLK for AT070TN92 is 34MHz
    //34MHz = 120MHz*(LCDC_FPR+1)/2^20
    //LCDC_FPR = 300000 (0x0493E0)
        LCD_WR_REG(0xE6);        //设置像素频率,33Mhz
        LCD_WR_DATA(0x04);
        LCD_WR_DATA(0x93);
        LCD_WR_DATA(0xE0);

楼主:
并且控件多的页面明显也慢一点,主界面是有几张小图片,都不大的。参数设置界面有几个控制。这几张界面明显有刷新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且控件多的页面明显也慢一点,主界面是有几张小图片,都不大的。参数设置界面有几个控制。这几张界面明显有刷新感

不行别折腾这个1693了,直接我们淘宝搞个RA8875,弄RA8875吧,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别折腾这个1693了,直接我们淘宝搞个RA8875,弄RA8875吧,省事。

没办法呀,当时方案选的用这款,现在改板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呀,当时方案选的用这款,现在改板太麻烦了

你当前的图片是怎么显示的,是以位图的形式存在内部Flash不。

楼主:
是以位图存大内部flash里,字库在外部FLASH

楼主:
现在只能略过这个事情,继续往下做其它功能。大神们帮我想想,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以位图存大内部flash里,字库在外部FLASH

网友:
我看下你的FSMC原理图和你的FSMC及其相关引脚的配置。这个也是个容易出错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下你的FSMC原理图和你的FSMC及其相关引脚的配置。这个也是个容易出错的点。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readWriteTiming;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writeTiming;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ENABLE);    //使能FSM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使能PORTB,D,E以及AFIO复用功能时钟
   delay_ms(50);                     // delay 50 ms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4|GPIO_Pin_15;                 //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PORTE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7);   //CS=1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4);      //RD=1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5);   //WR=1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1;     //1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2个HCLK 1/36M=27ns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ADDHLD)模式A未用到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02;//0f 2         // 数据保存时间为16个HCLK,因为液晶驱动IC的读数据的时候,速度不能太快,尤其对1289这个IC。
  read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模式A

  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0;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1个HCLK
  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A
  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02;         //2//数据保存时间为4个HCLK03
  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0;
  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模式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这里我们使用NE2 ,也就对应BTCR[6],[7]。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 不复用数据地址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MemoryType_SRAM;  //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存储器数据宽度为16bit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  存储器写使能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Enable; // 读写使用不同的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读写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writeTiming;  //写时序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初始化FSMC配置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 使能BANK1

楼主:
原理是99se的,是这个系统中的两张图,包括液晶驱动和MCU

楼主:
这是主界面的重绘部分,里面就几张小图。看看是不是哪里不对。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WHITE);//清屏
        //GUI_Clear();

         GUI_SetColor(0X00997143);
                  GUI_DrawRoundedFrame(10,84,790,390,8,5);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SetPenSize(7);
                  //GUI_DrawArc(100,200,50,50,45,135);
                  //GUI_DrawLine(200,100,200,400);
                  //GUI_DrawLine(100,150,800,150);
                  //GUI_DrawLine(135,165,135,330);

                  ////////////////泵一///////////////////////////
        GUI_SetFont(&GUI_Font32_ASCII);
            for(i=0;i<8;i++)
             {
               if (SysParameterCur.PumpUseFlag==UseState)
               {
                if (PumpState==RunState)
                {
                    GUI_DrawBitmap(&bmbluepump,200+70*i,200);
                }
                else if (PumpState==StopState)
                {
                    GUI_DrawBitmap(&bmgraypump,200+70*i,200);
                }
                else if (PumpState==ErroState)
                {
                    GUI_DrawBitmap(&bmredpump,200+70*i,200);
                }
                 GUI_DrawLine(245+i*70,150,760,150);
                 GUI_DrawLine(100,340,190+i*70,340);
                 GUI_DrawLine(190+i*70,290,190+i*70,340);
                 GUI_DrawLine(190+i*70,290,245+i*70,290);
                 GUI_DrawLine(245+i*70,150,245+i*70,290);
                 GUI_GotoXY(200+i*70,305);
                 GUI_DispDec(i+1,1);
                 GUI_DispStringAt("#",216+i*70,305);
               }
               else if (SysParameterCur.PumpUseFlag==NoUseState)
               {
                   __NOP();
               }

            }

        ////////////////////////////////////////////////
                  GUI_DrawBitmap(&bmarrow,150,350);
                  GUI_DrawBitmap(&bmarrow,650,130);
             //////////////////////////////////////////
                  GUI_DrawBitmap(&bmxinlinglogo,40,400);
////////////////////////////////////////////////////////////
                  GUI_DrawBitmap(&bmwaterfull,50,200);

                  //GUI_DrawBitmap(&bmwater10,50,352);
             //water1是顶部
             //water2是一条-3以内
             //GUI_DrawBitmap(&bmwater2,50,352-3);
             ///////////////////////////////////////////////
            GUI_SetFont(GUI_FONT_24_ASCII);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GUI_SetTextAlign(GUI_TA_VCENTER);
    GUI_GotoXY(560,70);
    GUI_DispDec(RTC_DateStruct.RTC_Years+2000,4);
    GUI_DispString("-");
    GUI_DispDec(RTC_DateStruct.RTC_Months,2);
    GUI_DispString("-");
    GUI_DispDec(RTC_DateStruct.RTC_Days,2);
    GUI_DispString("  ");

    GUI_DispDec(RTC_TimeStruct.RTC_Hours,2);
    GUI_DispString(":");
    GUI_DispDec(RTC_TimeStruct.RTC_Minutes,2);
    GUI_DispString(":");
    GUI_DispDec(RTC_TimeStruct.RTC_Seconds,2);

    GUI_SetFont(&XBF_Font16);
    GUI_GotoXY(50,120);
    GUI_DispString("巡检中");
    //GUI_SetFont(&XBF_Font16);
    GUI_GotoXY(50,150);
    GUI_DispDec(RTC_TimeStruct.RTC_Seconds,2);
    //GUI_DispString("7小时12分26秒");
        break;

楼主:
硬汉,还有这个问题我请教一下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不是创建了吗,我可不可以把这个释放掉
因为只有主界面才会用实时刷新,后面设置等界面不需要,我可不可以,开启主界面时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关闭主界面时释放呢?可以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