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上一个屏的规格书好像有问题

楼主(2017-11-19):
这个是LTDC控制需要的参数,我看安富莱的规格书都是一个固定值,我这个是一个范围,应该怎么选呢

网友:
就是一个范围,测试时取中间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范围,测试时取中间值就可以了。

这个不同值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同值会有什么影响呢

要以实际调试为准,不同位置会导致显示有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以实际调试为准,不同位置会导致显示有错位。

谢谢老师的解答

楼主:
老师,帮我看下这个屏幕是哪些参数没调好。LTDC驱动的,那6个参数调了很久,一直调不好,手册是一个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帮我看下这个屏幕是哪些参数没调好。LTDC驱动的,那6个参数调了很久,一直调不好,手册是一个范围

现在是什么问题,屏幕上横竖两根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什么问题,屏幕上横竖两根线吗。

是的,竖着的是虚线,横着的是一根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竖着的是虚线,横着的是一根实线

那应该不是时序问题了,可以仅显示下背景层看看,不显示图层1和图层2。
另外就是换个显示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不是时序问题了,可以仅显示下背景层看看,不显示图层1和图层2。
另外就是换个显示屏看看。

如果不初始化图层1和图层2,默认显示就是在背景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