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流位图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7-11-20):
我将图片保存在SD卡中,然后采用流位图的方式显示,但是程序总是卡在GUI_DrawStreamedBitmapAuto函数地方,不知道是哪没有弄对?
程序如下:

static void GUI_BKPic_Draw(uint8_t x, uint8_t y)
{
    FILE *fout;
    FINFO info;
    char *buffer;
    uint8_t result;
    GUI_HMEM hMem;

    result = finit("M0:");
    info.fileID = 0;
    result = ffind("M0:\\BKPic.dta", &info);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info.size);
    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
    fout = fopen("M0:\\BKPic.dta", "r");
    if (fout == NULL)
    {
        return;
    }
    result = fread(buffer, 8, info.size, fout);
    fclose(fout);
    GUI_DrawStreamedBitmapAuto(buffer, x, y);
    GUI_ALLOC_Free(hMem);
}

void MainTask(void)
{
    /* 初始化 */
    GUI_Init();

    WM_MULTIBUF_Enable(1);        /* 开启多缓冲 */
    WM_MOTION_Enable(1);    /* 使能滑动 */
    WM_MOTION_SetDefaultPeriod(20);

    GUI_UC_SetEncodeUTF8();     /* 要显示中文 */
    /* 显示游标 */
    GUI_CURSOR_Show();

    /* 绘制背景图片 */
    hMemBKPic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 0, 800, 480,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APILIST_16,
                                        GUICC_M565);
    GUI_MEMDEV_Select(hMemBKPic);
    GUI_BKPic_Draw(0 ,0);
    /* 绘制位图图标 */
    GUI_DrawBitmap(&bmtemperature,100, 100);
    GUI_MEMDEV_CopyToLCD(hMemBKPic);
    while(1)
    {
        GUI_Delay(100);
    }
}

整改过程中,result是正确的,info.size的值也是正确的(大小和文件大小一样),说明文件系统这块没有问题

网友:
函数GUI_DrawBitmap(&bmtemperature,100, 100);    后面加上GUI_MEMDEV_Select(0);

楼主:
GUI_BKPic_Draw(0 ,0);
    /* 绘制位图图标 */
    GUI_DrawBitmap(&bmtemperature,100, 100);

实际上是GUI_BKPic_Draw(0,0),这个函数,然后进去后就卡在了该函数里面的GUI_DrawStreamedBitmapAuto(buffer, x, y);函数了
与 GUI_DrawBitmap(&bmtemperature,100, 100);  没有关系,问题还是在GUI_BKPic_Draw(0 ,0);,但是不知道GUI_BKPic_Draw(0 ,0);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GUI_BKPic_Draw(0 ,0);
    /* 绘制位图图标 */
    GUI_DrawBitmap(&bmtemperature,100, 100);

实际上是GUI_BKPic_Draw(0,0),这个函数,然后进去后就卡在了该函数里面的GUI_DrawStreamedBitmapAuto(buffer ..

函数result = ffind("M0:\\\\BKPic.dta", &info);有问题,先把这个函数注释掉,然后申请一个大的空间,你的文件多大,申请个比他大的,测试。

然后二楼回复的务必加上。

楼主:
注释了result = ffind("M0:\\\\BKPic.dta", &info);
改成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1024*1024*2);分配2M的空间,实际文件就700多k,此时就会卡在这个函数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释了result = ffind("M0:\\\\BKPic.dta", &info);
改成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1024*1024*2);分配2M的空间,实际文件就700多k,此时就会卡在这个函数上,

是不是动态内存不足了,看下你的GUIConf.c文件中配置的动态内存大小,以及用emWin的动态内存剩余函数获取下,申请前看看还剩多大。

楼主:
开始我也觉得是不是内存分配错误了,但是看了下GUIConf.c文件中配置的动态内存是8M,附件是我的工程文件,麻烦硬汉有时间帮我试试。
同时还想问下,result = ffind("M0:\\\\BKPic.dta", &info);的使用为什么有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我也觉得是不是内存分配错误了,但是看了下GUIConf.c文件中配置的动态内存是8M,附件是我的工程文件,麻烦硬汉有时间帮我试试。
同时还想问下,result = ffind("M0:\\\\BKPic.dta", &info);的使用为什么有问题。谢谢

网友:
先不调用函数 GUI_ALLOC_Free(hMem);释放,看看是否可行。

楼主:
不可以,程序已经卡在了申请动态内存这了,根本就到不了释放的这句。

另:网站是不是又出问题了,怎么有些分类处显示今日都好几百更新了。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程序已经卡在了申请动态内存这了,根本就到不了释放的这句。

另:网站是不是又出问题了,怎么有些分类处显示今日都好几百更新了。如下图

网友:
论坛第三次被攻击了,我是从早上8点开始删这些帖子,删了一个小时才删除干净。

另外你的这个问题,这两天有时间了我专门给你测试下再回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