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lash loader下载错误

楼主(2017-11-20):
flash loader下载到一半发生错误,什么原因

网友:
换个串口线,如果开发板赠送的那个,作为串口调试打印信息还行,串口下载不行。

手头没有别的下载线的话,会方法就可以了。平时基本不用flashloader。

楼主:
楼上管理员的意思是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管理员的意思是线的问题?

是的,换个串口线就好了,以前几个网友反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