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407设定读保护后,Jlink不能下载程序了??

楼主(2017-11-20):
设定读保护后Level1,居然连芯片擦除都不可以了。。。。。
这是什么逻辑?

Jlink也不能刷新程序了。。。。
标准的设定程序:
if(RESET == FLASH_OB_GetRDP())   //Flash Read Protection.
{
FLASH_Unlock();
FLASH_OB_Unlock();
FLASH_OB_RDPConfig(OB_RDP_Level_1);       //保护等级
FLASH_OB_Launch();
FLASH_OB_Lock();
FLASH_Lock();
}

如果,只需要简单的读保护,不影响jlink和stlink更新程序,该咋整?

网友:
J-Flash里面不是有个解除读写保护的菜单选项么,你试下,正常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J-Flash里面不是有个解除读写保护的菜单选项么,你试下,正常是没问题的。

网友:
用这个是没问题的。
只是代码中加入了读保护,必须先修改option byte后,才能下载程序。非常麻烦。MDK界面不能直接下载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是没问题的。
只是代码中加入了读保护,必须先修改option byte后,才能下载程序。非常麻烦。MDK界面不能直接下载程序了。

直接修改程序,还真没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修改程序,还真没搞过。

以前用F103的时候,可以直接设定读保护,只是不能进debug,但是可以下载程序的。
这个F407就比较特别,设定读保护后,下载程序都不行了。必须先修改option bytes,然后flash会自动清空,然后才能下载程序。

网友:
应用程序中设置个编译开关,平时用不加密的。量产时才让自动加密。
RTOS RT-Thread

网友:
我怎么记得F103 设置了 读保护也 是下载不了程序的,刚刚还测试了下,用的JLINK, KEL,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