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给QSPI再浇点凉水,建议不要使用官方板子来测试QSPI。

楼主(2017-11-21):
下边的截图来自mimxrt-EVK的说明书:

解释一下:板载了64Mbit的QSPI Flash,但是这块flash不能使用。如果想要使用需要先吧Hyper flash移除了,并且添加R153等几个0欧电阻。
下面在看原理图:
在QSPI flash边上有几颗电阻。是的,这就是要加焊的电阻。而hyper flash上没有,不可能通移除电阻使其失效。只能移除这块flash了。
或许这能解释为什么没有QSPI的例程了。

网友:
设计这板子的人考虑的不是很周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这板子的人考虑的不是很周到啊

看来初次是被坑了啊

网友:
/*************************************************************************************/
/************************************************************************************/
/***************************************************************************/
/*****************************************************************************/
/***************************************************************************/

需要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

/************************************************************************************/

/********************************************** ..

这波操作非常6.我选择不测试QSPI flash

网友:
你确定hyperflash你这样操作后,断电了???FLASH_VCC的网络始终是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hyperflash你这样操作后,断电了???FLASH_VCC的网络始终是连接的

断开图三的两个电阻之后,FLASH_VCC就没有电了
需要这个电源的器件,只有QSPI和一个IO,单独飞两根线过去就行了。好在这两个地方都有电容,飞线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图三的两个电阻之后,FLASH_VCC就没有电了
需要这个电源的器件,只有QSPI和一个IO,单独飞两根线过去就行了。好在这两个地方都有电容,飞线不难
单纯从原理图来看,不管你怎么飞线,除非割断Flash_VCC网络,要不这三个地方要么都有电,要么都没电

网友:
其实不一定要断电,是否可以通过控制hyperFlash的复位信号来做处理,没有直接看过手册,不知道他复位是什么情况,当然启动肯定是不行,如果复位外部引脚都是高阻态或者输入,单纯用来测试应该是可以的,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纯从原理图来看,不管你怎么飞线,除非割断Flash_VCC网络,要不这三个地方要么都有电,要么都没电

哦哦,好像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