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请问 TCPnet 要怎样才可以接收到UDP广播帧?

楼主(2017-11-21):
按理说 PC 机发出广播包,只要端口号正确,那么板子应该就可以收到,但实际上收不到,不知道是啥问题。(单播是可以的)
板子发送广播包倒是没有问题,只要设置IP地址为4个255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没研究过,帮顶下。

楼主:
找到问题了,之前收不到 UDP 广播是下面这两个原因:
  1: 之前使用的 UDP调试工具有问题
  2: 受虚拟机网卡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了,之前收不到 UDP 广播是下面这两个原因:
  1: 之前使用的 UDP调试工具有问题
  2: 受虚拟机网卡的影响

网友:
非常感谢告知

网友(2019-02-24):
请教楼主有没有试过组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