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二代示波器已经将F429的性能完全放开,CPU利用率已经一直工作于99%-100%

楼主(2017-11-22):
后面还得继续优化,实际得让其工作在90%以下,F429的性能在这样高负荷的工作下已经力不从心

网友:
怪不得要用到fpga,数据采集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不得要用到fpga,数据采集太快了

现在ADC是全部的DMA处理,主要是界面性能更不上了,之前仅显示一个波形的时候还可以搞到40帧以上,现在显示的信息多了,还要做信号处理,性能跟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ADC是全部的DMA处理,主要是界面性能更不上了,之前仅显示一个波形的时候还可以搞到40帧以上,现在显示的信息多了,还要做信号处理,性能跟不上了。

sdram是不是瓶颈很大,被adc采集后,占用很多总线时间

网友:
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显示处理过多人机交互,导致MCU对低层数据等实时更新数据不及时,最后是将界面显示和信号处理分成两个独立模块,模块中间通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显示处理过多人机交互,导致MCU对低层数据等实时更新数据不及时,最后是将界面显示和信号处理分成两个独立模块,模块中间通信解决!

任务框架采用事件触发可以有效降低CPU利用率,但是以系统示波器刷新率为代价的,所以就比较纠结。后面还是考虑降低下刷新率吧,降低到20-30帧的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f7吧。

F7还不行,图形性能没有提升,得上i.MX RT了,后面三代示波器将考虑升级到i.MX平台,直接跨过H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ram是不是瓶颈很大,被adc采集后,占用很多总线时间

是的,对于图形性能,SDRAM是个很大的瓶颈,现在虽然是32位SDRAM,但是F429的FMC只能以主频的一半频率驱动SDRAM,也就是84MHz或者90MHz,完全发挥不了166MHz性能,仅发挥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