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loader] 有人尝试过使用rt1050的flashloader么?我打开flashloader根本连不上板子

楼主(2017-11-22):
就是下图的这个工具:
我的测试步骤:
1打开mfgtools.exe
2插入板子,使用openSDA那个usb口,连接到电脑上。
一直没有出现设备。u盘下载的那个磁盘是有的。即使复位openSDA或者板子也没有连接上设备

网友:
不是有个手册么,可以先研究。
另外可以请教下论坛坛友unknownuser,他比较熟悉这个,已经搞的很溜。

网友:
Flashloader用的是靠近 网口的那个USB(J9).

如果是用默认HYPERFLASH的话,下载的时候 SW7拨成(OFF ON OFF ON). 应该可以下载了

如果要从HyperFLASH启动的话,下载完后 SW7拨成(OFF ON ON OFF).

顺便提醒一下,要正常的启动,需要 IVT等信息是完整的,所以,请参考 I.MX MCU Manufacturing Users Guide 去一步一步搞定,如果想快速体验一下,直接去附录7.2节,这里面提供了快速上手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loader用的是靠近 网口的那个USB(J9).

如果是用默认HYPERFLASH的话,下载的时候 SW7拨成(OFF ON OFF ON). 应该可以下载了

如果要从HyperFLASH启动的话,下载完后 SW7拨成(OFF ON ON OFF).

网友:
好的,我在试试

网友:
unknownuser 已经开始用了啊,准备一下开始学习

网友:
我在win10上测试的。
播码开关,和usb都按你所说。
电源跳冒连接3,4
我是先打开软件再插上板子,此时mfgtool2.exe停止工作。
如果先插上板子再打开软件找不到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win10上测试的。
播码开关,和usb都按你所说。
电源跳冒连接3,4
我是先打开软件再插上板子,此时mfgtool2.exe停止工作。

网友:
我是WIN7上测试的,目前没有win10设备去测试,有机会我去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WIN7上测试的,目前没有win10设备去测试,有机会我去测一下

我在win7 64位上也是和xieyang__一样,出现mfgtool2.exe停止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win7 64位上也是和xieyang__一样,出现mfgtool2.exe停止工作

你好,我想调查一下你的电脑有没有装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Redistributable for Visual Studio 2015.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

如果没有装过,试着装一下看看会不会好

网友:
你好,我想调查一下你的电脑有没有装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Redistributable for Visual Studio 2015.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8145

如果没有装过,试着装一下看看会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调查一下你的电脑有没有装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 Redistributable for Visual Studio 2015.

网友:
我试一下看看

网友:
刚刚确认了一下,这个之前已经装过了。但是我在一个干净的win7上测试可以直接正常使用,不需要安装其他基础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确认了一下,这个之前已经装过了。但是我在一个干净的win7上测试可以直接正常使用,不需要安装其他基础件

网友:
多谢反馈,看来要研究一下到底是什么软件引起了这个问题

网友:
我倒是可以识别成功。 但是*.sb不知道如何生成。。。

===============================================

嗯,文档上面有。 有空试试。

网友:
你好,MfgTool的这个问题原因查明了,现在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USB HUB来连接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MfgTool的这个问题原因查明了,现在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USB HUB来连接开发板

网友:
好的,我试试

网友(2017-12-22):
可以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笔记本

网友D(2018-03-22):
楼主有没有可以成功下载的.sb文件能发发一个我试试吗,我用flashloader一直无法下载成功,不知道是我生成sb文件的方法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可以成功下载的.sb文件能发发一个我试试吗,我用flashloader一直无法下载成功,不知道是我生成 ...

请问是USB无法识别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USB无法识别还是别的原因?

USB可以识别,我通过监控usb数据,数据传输一半的时候停下来了,flashloader上面显示 Jumping to Flashloader. 然后就不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USB无法识别还是别的原因?

前辈,有没有高招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前辈,有没有高招指点一下

暂时没有发现什么原因引起的,你的板子有开HAB closed mode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有发现什么原因引起的,你的板子有开HAB closed mode么?

这个倒是没有注意,我去看一下相关内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有发现什么原因引起的,你的板子有开HAB closed mode么?

用flashloader是需要把HAB关掉吗? 我看了一下开发板的资料和手册,没有找到在哪去关闭HAB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flashloader是需要把HAB关掉吗? 我看了一下开发板的资料和手册,没有找到在哪去关闭HAB

HAB 默认是关的,但是开了后就关不掉了,您这边的情况看起来是Flashloader没跑起来,具体的原因不知道,可以试着用JLINK连上去,看看PC现在是什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HAB 默认是关的,但是开了后就关不掉了,您这边的情况看起来是Flashloader没跑起来,具体的原因不知道, ...

嗯好的,那我再看看,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AB 默认是关的,但是开了后就关不掉了,您这边的情况看起来是Flashloader没跑起来,具体的原因不知道, ...

我换了一台电脑用flashloader下载的时候,发现在下载一半,设备会断开连接,usb变成无法识别,还有换了挺多台电脑,很多台连一开始都无法识别到

网友E:
这个其实文档上都有说明的,有些电脑内部没有hub转接,这个flashloader会导致识别不了,所以要外加一个USB hub集线器就可以了,1、对于开发板来讲,只要拨码开关对的,识别正常,应该是可以识别的和下载成功的,如果下载不成功,显示红条,很有可能是下载的*sb文件不匹配导致的,具体可以按照文档步骤生成即可,特别是没有放入SD卡,然后你烧个SD卡启动的sb文件,下载就会失败。
2、还有一点,文档上说是直接通过J9连接供电,但是我在开发板上试还是通过连接好J9,然后上电就可以正常识别和下载,和文档上有点不一致
3、如果是自己画的板子,UART1的TX和RX必须要有上拉电阻,否则就是就会导致设备识别正常,在下载跳转到flash的时候停止,然后变成设备无法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其实文档上都有说明的,有些电脑内部没有hub转接,这个flashloader会导致识别不了,所以要外加一个USB  ...

嗯是跟hub有关,我是看了文档然后接了个hub,能识别到,但是每次下载到一半就断开了,后来又换了一个hub发现就可以了

网友(2018-12-01):
可以试试这个:https://github.com/JayHeng/nxp-sec-boot-ui,希望你们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