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M32F429+1024*600的屏+STEMWIN

楼主(2017-11-22):
使用STM32F429+1024*600的屏+STEMWIN,使用168M主频的时候发现EMWIN出现闪烁横条纹的现象,特别是触摸的时候很严重,改为180M没有出现,但是项目中要用到USB,180M没法分频出48M,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有没有人在F429上使用过168M,EMWIN正常的情况,168M闪烁横条纹是底层设置出了问题?还是主频确实低了不够?

网友:
180MHz能够正常运行的话,现在就是时序上的调整了。
1. 降低LTDC的时钟。
2. 降低LTDC和SDRAM所涉及到GPIO的速度等级。
3. 前两项也不行的话,尝试调整下你的SDRAM时序参数。

这三条可以一个一个测试。

ps:还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外部晶振采用8MHz,中间的PLL参数会有一个超频,但是却可以让主频和外设在正常的频率
-------
下面这种180MHz的主频配置,的确是解决了48MHz频率的产生,但是过程参数PLL_VCO超出了范围
#if 0   /* 外部晶振8MHz, 系统主频 180MHz, USB & SDIO时钟 48M  */
   /* PLL_VCO = (HSE_VALUE / PLL_M) * PLL_N = 720MHz (超频) 正常值 192-432 */
   #define PLL_M      4
   #define PLL_N      360

   /* USB OTG FS, SDIO and RNG Clock =  PLL_VCO / PLLQ = 48MHz */
   #define PLL_Q      15

   /* SYSCLK = PLL_VCO / PLL_P = 180MHz*/
   #define PLL_P      4
#endif

楼主:
过程参数PLL_VCO超出了范围,
这超出了ST的规格书范围,会不会在批量生产的时候有些芯片工作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程参数PLL_VCO超出了范围,
这超出了ST的规格书范围,会不会在批量生产的时候有些芯片工作异常?

没发现,测试工作几个月没问题。你可以开机测试一段时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