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新手问个问题!~emwin listbox

楼主(2017-11-22):
请问一下。我想对控件listbox中实现:
1、选中listbox中的某一行,然后按下一个button,跳转到另外一个窗口。
2、按住listbox中的某一行,然后拖动可以实现类似滚动条的效果。
我的硬件是:f103+128128单色屏+电阻触摸;希望斑竹解答。。感谢
另外谢谢斑竹的emwin娱乐篇中移植单色屏上的例子。我是按着你的步骤一步步移植的。

网友:
1. 这个比较好实现些,你可以在按钮所在父窗口的回调消息里面获取当前listbox选择的选项,然后打开相应的窗口。
2. 这个的话,listbox本身不支持,你可以选择swipelist控件搞搞。又或者研究下motion滑动功能实现。

楼主:
1、我是这样操作的。问题在我获取当前listbox选择的选项应该用哪个函数呢?我看资料好像只能返回某一行的选中状态,而且要开启多行选择才有这样的功能。
2、swipelist控件这个我去研究一下。谢谢
3、另外我屏比较小,然后listbox中每行的显示有限,我要实现选中行如果文本超出显示,我要滚动显示。怎么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我是这样操作的。问题在我获取当前listbox选择的选项应该用哪个函数呢?我看资料好像只能返回某一行的选中状态,而且要开启多行选择才有这样的功能。
2、swipelist控件这个我去研究一下。谢谢
3、另外我屏比较小,然后listbox中每行的显示有限,我要实现选中行如果文本超出显 ..

1. 用LISTBOX_GetSel()就行,在父窗口此控件的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或者WM_NOTIFICATION_RELEASED消息里面调用这个函数,获取当前选择的选项。
2. 使能滚动条LISTBOX_SetAutoScrollV,如果宽度比较小的话,设置下全局滚动条的默认宽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用LISTBOX_GetSel()就行,在父窗口此控件的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或者WM_NOTIFICATION_RELEASED消息里面调用这个函数,获取当前选择的选项。
2. 使能滚动条LISTBOX_SetAutoScrollV,如果宽度比较小的话,设置下全局滚动条的默认宽度就行。

如果我不使用滚动条。想让选中的哪一行的文本左右滚动显示?emwin能实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不使用滚动条。想让选中的哪一行的文本左右滚动显示?emwin能实现吗?

需要这种功能的话,建议使用swipelist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