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TP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7-11-22):
  根据TL-TCPner的FTP客户端实验一步步进行。
到FTP提示这个错误如何解决

网友:
是不是软件没有正常配置,正常打开并登陆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软件没有正常配置,正常打开并登陆是这样的:

网友:
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设置有问题?》

打开后那个服务器地址写127.0.0.1或者localhos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