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uCOSIII和uCGUI3.98移植出现BUTTON按键无法输出WM_NOTIFICATION_RELEASED消息问题

楼主(2017-11-22):
    最近做了一下uCOSIII和uCGUI3.98移植。显示没什么问题,uCGUI的demo也能跑,然后自己写了个对话框,对话框有若干按钮,在显示器上按button,button有反应但是不会执行代码,调试发现在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case GUI_ID_OK:
                EDIT_AddKey(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0),'\0');
                EDIT_GetText(WM_GetDialogItem(hWin,GUI_ID_EDIT0),numb,9);
                GUI_MessageBox(&quotress Right Number","Warning!!",0);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GUI_EndDialog(hWin, 0);
                break;

NCode 的值开始为1(WM_NOTIFICATION_CLICKED),后来为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3),一直不是想要的WM_NOTIFICATION_RELEASED,故程序没有运行。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般这样的情况,问题会出现在哪里?

static void _OnTouch(BUTTON_Handle hObj, BUTTON_Obj* pObj, WM_MESSAGE*pMsg) {
  const GUI_PID_STATE* pState = (const GUI_PID_STATE*)pMsg->Data.p;
#if BUTTON_REACT_ON_LEVEL
  if (!pMsg->Data.p) {  /* Mouse moved out */
    _OnButtonReleased(hObj, pObj,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 else if ((!pState-&gtressed) && (pObj->Widget.State & BUTTON_STATE_PRESSED)) {
    _OnButtonReleased(hObj, pObj,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
#else
  if (pMsg->Data.p) {  /* Something happened in our area (pressed or released) */
    if (pState-&gtressed) {
      if ((pObj->Widget.State & BUTTON_STATE_PRESSED) == 0){
        _OnButtonPressed(hObj, pObj);
      }
    } else {
      /* React only if button was pressed before ... avoid problems with moving / hiding windows above (such as dropdown) */
      if (pObj->Widget.State & BUTTON_STATE_PRESSED) {
        _OnButtonReleased(hObj, pObj,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
  } else {
    _OnButtonReleased(hObj, pObj,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
#endif
}

pObj->Widget.State这个值在消息反馈时候好像出了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可以给点提示,如有必要我可以发我LCD和触摸驱动上来,大家一起找找原因。

网友:
你的问题应该跟这位网友的问题差不多: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62&fpage=2

这种情况一般是你的触摸驱动有问题,你串口打印下触摸坐标,看看是不是松手了,还是按下的状态,一直没有释放。

楼主:
GUI_TOUCH_X_MeasureX和GUI_TOUCH_X_MeasureY函数不是只有触摸点坐标ad值吗?按下释放状态是如何检测的啊?

楼主:
我触摸点坐标打印出来,是这样的,貌似是释放了的呢。
x = 0
y = 0
x = 0
y = 0
x = 665
y = 288
x = 665
y = 288
x = 665
y = 288
x = 665
y = 287
x = 665
y = 287
x = 664
y = 286
x = 664
y = 286
x = 664
y = 286
x = 664
y = 286
x = 664
y = 286
x = 664
y = 286
x = 0
y = 0
x = 0
y = 0

网友:
引用 网友A:
GUI_TOUCH_X_MeasureX和GUI_TOUCH_X_MeasureY函数不是只有触摸点坐标ad值吗?按下释放状态是如何检测的啊?

测试你的AD数值,系统上电后,正确的是打印的边界值。
你触摸控件后,看看是不是松手了,还在在输出有效的坐标位置,即不是上电时的那个边界值了。

ps:直接给这两个函数送坐标值是早期的实现方法了,现在我们已经都修改成直接送坐标位置了,即使用函数GUI_PID_StoreState
State.x = x;

State.y = y;
State.Pressed = 1;  1表示按下,0表示松手
GUI_PID_StoreState(&Sta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你的AD数值,系统上电后,正确的是打印的边界值。
你触摸控件后,看看是不是松手了,还在在输出有效的坐标位置,即不是上电时的那个边界值了。

应该是和你给的网友一样的问题,我也是FT5206的芯片,应该是没有把松手状态传给ucgui。谢谢汉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你的AD数值,系统上电后,正确的是打印的边界值。
你触摸控件后,看看是不是松手了,还在在输出有效的坐标位置,即不是上电时的那个边界值了。

ps:直接给这两个函数送坐标值是早期的实现方法了,现在我们已经都修改成直接送坐标位置了,即使用函数GUI_PID_StoreState

网友:
有没有新方法的例子给小弟一份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新方法的例子给小弟一份看看?谢谢。

任意下载这个帖子里面的一个例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里面有个bsp驱动包,其中FT5X06的是文件bsp_ts_ft5x06.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意下载这个帖子里面的一个例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里面有个bsp驱动包,其中FT5X06的是文件bsp_ts_ft5x06.c

谢谢,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