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教程] 【RL-TCPnet网络教程】第26章 RL-TCPnet之DHCP应用

楼主(2017-11-22):
第26章      RL-TCPnet之DHCP应用

        本章节为大家讲解RL-TCPnet的DHCP应用,学习本章节前,务必要优先学习第25章的DHCP基础知识。有了这些基础知识之后,再搞本章节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本章教程含STM32F407开发板和STM32F429开发板。
26.1 初学者重要提示
26.2 DHCP函数
26.3 DHCP配置说明(Net_Config.c)
26.4 DHCP调试说明(Net_Debug.c)
26.5 DHCP检测过程
26.6 网络调试助手和板子的操作步骤
26.7 实验例程说明(RTX)
26.8      总结

26.1  初学者重要提示

1、学习本章节前,务必保证已经学习了第25章的基础知识。
2、本章相对比较简单,配套的例子中实现了一种8秒内无法通过DHCP Client获取动态IP的情况下,使用配置向导文件Net_Config.c中设置的静态IP地址。

26.2 DHCP函数

        涉及到DHCP的,仅有如下两个函数:
(1)dhcp_disable
        此函数比较简单,用于禁止DHCP。
(2)dhcp_cbfunc
        此函数是DHCP的回调函数,实际测试发现,这个函数没有任何效果,也就是此函数没有被调用到。
关于这2个函数的讲解及其使用方法可以看教程第 3 章 3.4 小节里面说的参考资料 rlarm.chm 文件:

注意,这两个函数都不支持重入,也就是不支持多任务调用。

楼主:
26.3 DHCP配置说明(Net_Config.c)

        (本章节配套例子的配置与本小节的说明相同)
        RL-TCPnet的配置工作是通过配置文件Net_Config.c实现。在MDK工程中打开文件Net_Config.c,可以看到下图所示的工程配置向导:

RL-TCPnet要配置的选项非常多,我们这里把几个主要的配置选项简单介绍下。

System Definitions
(1)Local Host Name
        局域网域名。
        这里起名为armfly,使用局域网域名限制为15个字符。
(2)Memory Pool size
        参数范围1536-262144字节。
        内存池大小配置,单位字节。另外注意一点,配置向导这里显示的单位是字节,如果看原始定义,MDK会做一个自动的4字节倍数转换,比如我们这里配置的是8192字节,那么原始定义是#define MEM_SIZE  2048,也就是8192/4 = 2048。
(3)Tick Timer interval
        可取10,20,25,40,50,100,200,单位ms。
        系统滴答时钟间隔,也就是网络协议栈的系统时间基准,默认情况下,取值100ms。

Ethernet Network Interface
       以太网接口配置,勾选了此选项就可以配置了,如果没有使能DHCP的话,将使用这里配置的固定IP
(1)MAC Address
       局域网内可以随意配置,只要不跟局域网内其它设备的MAC地址冲突即可。
(2)IP Address
        IP地址。
(3)Subnet mask
        子网掩码。
(4)Default Gateway
        默认网关。

Ethernet Network Interface
       以太网接口配置,这个配置里面还有如下两项比较重要的配置需要说明。
(1)NetBIOS Name Service
       NetBIOS局域网域名服务,这里打上对勾就使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前面配置的Local Host Name局域网域名进行访问,而不需要通过IP地址访问了。
(2)Dynaminc Host Configuration
       即DHCP,这里打上对勾就使能了。使能了DHCP后,RL-TCPnet就可以从外接的路由器上获得动态IP地址。
① Vendor Class Identifier
       厂商ID,如果设置了的话,会将其加到DHCP的请求消息中,用于识别网络设备的不同厂商。
② Bootfile Name
        从DHCP 服务器获取的引导文件名。
③ NTP Servers
         从DCHP服务器获得NTP服务器列表。

UDP Sockets
        UDP Sockets配置,打上对勾就使能了此项功能
(1)Number of UDP Sockets
        用于配置可创建的UDP Sockets数量,这里配置了5个。
        范围1 – 20。

TCP Sockets
        TCP Sockets配置,打上对勾就使能了此项功能
(1)Number of TCP Sockets
        用于配置可创建的TCP Sockets数量。
(2)Number of Retries
       范围0-20。
        用于配置重试次数,TCP数据传输时,如果在设置的重试时间内得不到应答,算一次重试失败,这里就是配置的最大重试次数。
(3)Retry Timeout in seconds
        范围1-10,单位秒。
        重试时间。如果发送的数据在重试时间内得不到应答,将重新发送数据。
(4)Default Connect Timeout in seconds
        范围1-600,单位秒。
        用于配置默认的保持连接时间,即我们常说的Keep Alive时间,如果时间到了将断开连接。常用于HTTP Server,Telnet Server等。
(5)Maximum Segment Size
        范围536-1460,单位字节。
        MSS定义了TCP数据包能够传输的最大数据分段。
(6)Receive Window Size
        范围536-65535,单位字节。
        TCP接收窗口大小。

BSD Socket Interface
        BSD Socket配置,打上对勾就使能了此项功能
(1)BSD_NUMSOCKS
        用于配置可创建的BSD Socket数量。
        范围1-20。
(2)BSD_SRVSOCKS
        定义的BSD Socket中可以采用TCP通信协议的服务器个数。
(3)BSD_RCVTOUT
        socket接收函数recv工作在阻塞状态时的溢出时间设置,单位秒。
        范围0-600秒,配置为0的话,表示无限等待。
(4)BSD_GETHOSTEN
        启用或禁用Berkeley风格的主机名解。

26.4 DHCP调试说明(Net_Debug.c)

         (重要说明,RL-TCPnet的调试是通过串口打印出来的)
        RL-TCPnet的调试功能是通过配置文件Net_Debug.c实现。在MDK工程中打开文件Net_Debug.c,可以看到下图所示的工程配置向导:

Print Time Stamp
        勾选了此选项的话,打印消息时,前面会附带时间信息。
其它所有的选项
        默认情况下,所有的调试选项都关闭了,每个选项有三个调试级别可选择,这里我们以DHCP Debug为例,点击下拉列表,可以看到里面有Off,Errors only和Full debug三个调试级别可供选择,每个调试选项里面都是这三个级别。

Off:表示关闭此选项的调试功能。
Errorsonly:表示仅在此选项出错时,将其错误打印出来。
Fulldebug:表示此选项的全功能调试。
        下面是对DHCP Debug配置为Full debug时,打印出来的消息:

楼主:
26.5 DHCP检测过程

        本章节配套的程序中对DHCP检测过程做了一个简单的判断,8秒内不能获得动态IP地址的话,将使用配置向导文件Net_Config.c里面设置的固定IP地址:192.168.1.100。
        检测代码如下:
/*
**********************************************************************************************************
                                                   外部调用
**********************************************************************************************************
*/
#define DHCP_TOUT   80                 /* DHCP动态IP获取的溢出时间设置为8秒 */
#define MY_IP localm[NETIF_ETH].IpAdr
extern LOCALM localm[];
/*
**********************************************************************************************************
                                                   变量
**********************************************************************************************************
*/
uint32_t dhcp_tout;
uint8_t DHCP_Status[2][40] = {"IP: 192.168.X.X",
                              "Waiting for DHCP"};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dhcp_check(void)
{
     /* 检测是否通过DHCP自动获得IP */
     if (mem_test (&MY_IP, 0, IP_ADRLEN) == __FALSE && !(dhcp_tout & 0x80000000))
     {
         /* 已经获得IP */
         dhcp_tout = 0;
         sprintf((char *)DHCP_Status[0],"%d.%d.%d.%d", MY_IP[0], MY_IP[1],
                                    MY_IP[2], MY_IP[3]);
         sprintf((char *)DHCP_Status[1],"DHCP Success");
         printf_tcpdbg("%s\\r\\n", DHCP_Status[0]);
         printf_tcpdbg("%s\\r\\n", DHCP_Status[1]);
         return;
     }

     /* 每100ms进行一次减减操作 */
     if (--dhcp_tout == 0)
     {
         /* 设置的8秒自动获取IP时间已经到了,禁止DHCP,准备使用固定IP */
         dhcp_disable ();
         sprintf((char *)DHCP_Status[1],"DHCP Failed" );
         /* 更新溢出时间,将固定IP的分配时间也设置为8秒 */
         dhcp_tout = 80 | 0x80000000;
         return;
     }

     /* 设置固定IP的8秒时间到 */
     if (dhcp_tout == 0x80000000)
     {
         dhcp_tout = 0;
         sprintf((char *)DHCP_Status[0],"%d.%d.%d.%d", MY_IP[0], MY_IP[1],
                                    MY_IP[2], MY_IP[3]);
         sprintf((char *)DHCP_Status[1],"DHCP Failed Use static IP");
         printf_tcpdbg("%s\\r\\n", DHCP_Status[0]);
         printf_tcpdbg("%s\\r\\n", DHCP_Status[1]);
     }
}
/*
*********************************************************************************************************
*    函 数 名: TCPnetTest
*    功能说明: 主要实现动态IP获取和网络协议栈主函数main_TcpNet的调用。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TCPnetTest(void)
{
     uint32_t tstart, tend;

     /* 初始化变量 */
     dhcp_tout = DHCP_TOUT;
     tstart = os_time_get();

     while (1)
     {
         /* 每100ms做一次DHCP检测 */
         if(dhcp_tout != 0)
         {
              tend = os_time_get() - tstart;
              //printf_tcpdbg("%x %d\\r\\n", dhcp_tout, tend);
              if(tend >= 100)
              {
                   tstart = os_time_get();
                   dhcp_check();
              }
         }

         os_evt_wait_and(0x0001, 0xFFFF);
         while (main_TcpNet() == __TRUE);
     }
}

楼主:
26.6 网络调试助手和板子的操作步骤

因为这个例子是基于前面第19章BSD Socket服务器的例子简单修改而来,所以操作步骤直接看第19章的19.9小节即可。

楼主:
26.7 实验例程说明(RTX)

26.7.1 STM32F407开发板实验

配套例子:
    V5-1033_RL-TCPnet实验_DHCP应用(RTX)
实验目的:
    1.     学习RL-TCPnet的DHCP应用。
实验内容:
    1.      DHCP已经使能,如果插上网线8秒内无法从路由器/交换机获得IP地址,将使用固定IP:192.168.1.100。此固定IP是在配置向导文件Net_Config.c里面设置的。
    2.      本例程创建了一个socket服务器,采用TCP通信协议,而且使能了局域网域名NetBIOS,用户只需在电脑端ping armfly就可以获得板子的IP地址,本地端口被设置为1024。
    3.      用户可以在电脑端用网络调试软件创建TCP Client连接此服务器。
    4.      网络调试助手发送命令字符1,板子回复字符1到8以及回车和换行两个字符,共10个。
    5.      网络调试助手发送命令字符2,板子回复1024个字符,前4个字符是abcd,最后4个字符是efgh,中间的1016个全部是字符0。
实验操作:
    详见本章节26.6小节。
配置向导文件设置(Net_Config.c):
    详见本章节26.3小节。
调试文件设置(Net_Debug.c):
    详见本章节26.4小节。
RTX配置:
    RTX配置向导详情如下:

Task Configuration
(1)Number of concurrent running tasks
         允许创建7个任务,实际创建了如下6个任务:
        AppTaskUserIF任务   :按键消息处理。
        AppTaskLED任务     :LED闪烁。
        AppTaskMsgPro任务 :按键检测。
        AppTaskSocket任务  :socket服务器任务。
        AppTaskTCPMain任务:RL-TCPnet网络主任务。
        AppTaskStart任务  :启动任务,也是最高优先级任务,这里实现RL-TCPnet的时间基准更新。
(2)Number of tasks with user-provided stack
        创建的6个任务都是采用自定义堆栈方式。
(3)Run in privileged mode
        设置任务运行在非特权级模式。
RTX任务调试信息:

程序设计:
任务栈大小分配:
    staticuint64_t AppTaskUserIFStk[1024/8];   /* 任务栈 */
    staticuint64_t AppTaskLEDStk[1024/8];      /* 任务栈 */
    staticuint64_t AppTaskMsgProStk[1024/8];  /* 任务栈 */
    staticuint64_t AppTaskSocketStk[2048/8];   /* 任务栈 */
    staticuint64_t AppTaskTCPMainStk[2048/8]; /* 任务栈 */
    staticuint64_t AppTaskStartStk[1024/8];     /* 任务栈 */
    将任务栈定义成uint64_t类型可以保证任务栈是8字节对齐的,8字节对齐的含义就是数组的首地址对8求余等于0。如果不做8字节对齐的话,部分C语言库函数、浮点运算和uint64_t类型数据运算会出问题。
系统栈大小分配:

RTX初始化: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int main (void)
{
     /* 初始化外设 */
     bsp_Init();

     /* 创建启动任务 */
     os_sys_init_user (AppTaskStart,              /* 任务函数 */
                       6,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Start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Start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while(1);
}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 bsp.c 文件实现:
/*
*********************************************************************************************************
*    函 数 名: bsp_Init
*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void)
{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
     */
     /*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bsp_InitDWT();     /* 初始化DWT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
     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
}

RTX任务创建:
/*
*********************************************************************************************************
*    函 数 名: AppTaskCreate
*    功能说明: 创建应用任务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AppTaskCreate (void)
{
     HandleTaskUserIF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UserIF,             /* 任务函数 */
                                           1,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UserIF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UserIF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HandleTaskLED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LED,              /* 任务函数 */
                                        2,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LED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LED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HandleTaskMsgPro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MsgPro,             /* 任务函数 */
                                           3,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MsgPro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MsgPro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HandleTaskSocket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Socket,             /* 任务函数 */
                                           4,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Socket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Socket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HandleTaskTCPMain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TCPMain,             /* 任务函数 */
                                           5,                         /* 任务优先级 */
                                           &AppTaskTCPMainStk,         /* 任务栈 */
                                           sizeof(AppTaskTCPMain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
}

六个RTX任务的实现:
/*
*********************************************************************************************************
*    函 数 名: AppTaskUserIF
*    功能说明: 按键消息处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1  (数值越小优先级越低,这个跟uCOS相反)
*********************************************************************************************************
*/
__task void AppTaskUserIF(void)
{
     uint8_t ucKeyCode;
    while(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 K1键按下 */
                   case KEY_DOWN_K1:
                       printf("K1键按下\\r\\n");
                       break;
                   /* K2键按下 */
                   case KEY_DOWN_K2:
                       printf("K2键按下\\r\\n");
                       break;

                   /* K3键按下 */
                   case KEY_DOWN_K3:
                       printf("K3键按下\\r\\n");
                       break;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default:
                       break;
              }
         }

         os_dly_wait(20);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LED
*    功能说明: LED闪烁。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2
*********************************************************************************************************
*/
__task void AppTaskLED(void)
{
     const uint16_t usFrequency = 500; /* 延迟周期 */

     /* 设置延迟周期 */
     os_itv_set(usFrequency);

    while(1)
    {
         bsp_LedToggle(2);
         /* os_itv_wait是绝对延迟,os_dly_wait是相对延迟。*/
         os_itv_wait();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MsgPro
*    功能说明: 按键检测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3
*********************************************************************************************************
*/
__task void AppTaskMsgPro(void)
{
    while(1)
    {
         bsp_KeyScan();
         os_dly_wait(10);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Socket
*    功能说明: RL-TCPnet测试任务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4
*********************************************************************************************************
*/
__task void AppTaskSocket(void)
{
     while (1)
     {
         SocketTest();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TCPMain
*    功能说明: RL-TCPnet网络主任务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5
*********************************************************************************************************
*/
__task void AppTaskTCPMain(void)
{
     while (1)
     {
         TCPnetTest();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
*    功能说明: 启动任务,也是最高优先级任务,这里实现RL-TCPnet的时间基准更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6
*********************************************************************************************************
*/
__task void AppTaskStart(void)
{
     /* 初始化RL-TCPnet */
     init_TcpNet ();

     /* 创建任务 */
     AppTaskCreate();

     os_itv_set (100);

    while(1)
    {
         os_itv_wait ();

         /* RL-TCPnet时间基准更新函数 */
         timer_tick ();
    }
}

RL-TCPnet网络主任务
    这里专门创建了一个app_tcpnet_lib.c文件用于RL-TCPnet的网络主任务,实现动态IP获取和网络协议栈主函数main_TcpNet的调用。
#include "includes.h"
/*
*********************************************************************************************************
*                                      用于本文件的调试
*********************************************************************************************************
*/
#if 1
     #define printf_tcpdbg printf
#else
     #define printf_tcpdbg(...)
#endif
/*
**********************************************************************************************************
                                                   外部调用
**********************************************************************************************************
*/
#define DHCP_TOUT   80                 /* DHCP动态IP获取的溢出时间设置为8秒 */
#define MY_IP localm[NETIF_ETH].IpAdr
extern LOCALM localm[];
/*
**********************************************************************************************************
                                                   变量
**********************************************************************************************************
*/
uint32_t dhcp_tout;
uint8_t DHCP_Status[2][40] = {"IP: 192.168.X.X",
                              "Waiting for DHCP"};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dhcp_check(void)
{
     /* 检测是否通过DHCP自动获得IP */
     if (mem_test (&MY_IP, 0, IP_ADRLEN) == __FALSE && !(dhcp_tout & 0x80000000))
     {
          /* 已经获得IP */
         dhcp_tout = 0;
         sprintf((char *)DHCP_Status[0],"%d.%d.%d.%d", MY_IP[0], MY_IP[1],
                                    MY_IP[2], MY_IP[3]);
         sprintf((char *)DHCP_Status[1],"DHCP Success");
         printf_tcpdbg("%s\\r\\n", DHCP_Status[0]);
         printf_tcpdbg("%s\\r\\n", DHCP_Status[1]);
         return;
     }

     /* 每100ms进行一次减减操作 */
     if (--dhcp_tout == 0)
     {
          /* 设置的8秒自动获取IP时间已经到了,禁止DHCP,准备使用固定IP */
         dhcp_disable ();
         sprintf((char *)DHCP_Status[1],"DHCP Failed" );
          /* 更新溢出时间,将固定IP的分配时间也设置为8秒 */
         dhcp_tout = 80 | 0x80000000;
         return;
     }

     /* 设置固定IP的8秒时间到 */
     if (dhcp_tout == 0x80000000)
     {
         dhcp_tout = 0;
          sprintf((char *)DHCP_Status[0],"%d.%d.%d.%d", MY_IP[0], MY_IP[1],
                                    MY_IP[2], MY_IP[3]);
         sprintf((char *)DHCP_Status[1],"DHCP Failed Use static IP");
         printf_tcpdbg("%s\\r\\n", DHCP_Status[0]);
         printf_tcpdbg("%s\\r\\n", DHCP_Status[1]);
     }
}
/*
*********************************************************************************************************
*    函 数 名: TCPnetTest
*    功能说明: 主要实现动态IP获取和网络协议栈主函数main_TcpNet的调用。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TCPnetTest(void)
{
     uint32_t tstart, tend;

     /* 初始化变量 */
     dhcp_tout = DHCP_TOUT;
     tstart = os_time_get();

     while (1)
     {
          /* 每100ms做一次DHCP检测 */
         if(dhcp_tout != 0)
         {
              tend = os_time_get() - tstart;
              //printf_tcpdbg("%x %d\\r\\n", dhcp_tout, tend);
              if(tend >= 100)
              {
                   tstart = os_time_get();
                   dhcp_check();
              }
         }

         os_evt_wait_and(0x0001, 0xFFFF);
         while (main_TcpNet() == __TRUE);
     }
}

Socket 服务器任务
    这里专门创建了一个app_socket_lib.c文件用于socket服务器任务。
#include "includes.h"
/*
*********************************************************************************************************
*                                      用于本文件的调试
*********************************************************************************************************
*/
#if 1
     #define printf_debug printf
#else
     #define printf_debug(...)
#endif
/*
*********************************************************************************************************
*                              宏定义,本地端口
*********************************************************************************************************
*/
/* 这个是本地端口 */
#define LocalPort_NUM    1001
/*
*********************************************************************************************************
*                                         变量
*********************************************************************************************************
*/
/* RL-TCPnet API的返回值 */
const char * ReVal_Table[]=
{
     " 0: SCK_SUCCESS       Success                             ",
     "-1: SCK_ERROR         General Error                       ",
     "-2: SCK_EINVALID      Invalid socket descriptor           ",
     "-3: SCK_EINVALIDPARA  Invalid parameter                   ",
     "-4: SCK_EWOULDBLOCK   It would have blocked.              ",
     "-5: SCK_EMEMNOTAVAIL  Not enough memory in memory pool    ",
     "-6: SCK_ECLOSED       Connection is closed or aborted     ",
     "-7: SCK_ELOCKED       Socket is locked in RTX environment ",
     "-8: SCK_ETIMEOUT      Socket, Host Resolver timeout       ",
     "-9: SCK_EINPROGRESS   Host Name resolving in progress     ",
     "-10: SCK_ENONAME      Host Name not existing              ",
};
uint8_t sendbuf[1024];
/*
*********************************************************************************************************
*    函 数 名: SocketTest
*    功能说明: Socket应用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SocketTest(void)
{
     char dbuf[10];
     int len;
     int sock, sd, res;
     SOCKADDR_IN addr;
     SOCKADDR_IN ReAddr;

     while (1)
     {
         /* 创建一个socket
            第1个参数AF_INET:当前仅支持这个类型的地址族。
            第2个参数SOCK_STREAM:表示数据流通信类型,即使用的TCP。
            第3个参数0 :配置为0的话,自动跟第2个参数进行协议匹配,这里就是TCP协议。
         */
         sock = socket (AF_INET, SOCK_STREAM, 0);
         /* 端口号设置为1001 */
         addr.sin_port        = htons(LocalPort_NUM);

         /* 与函数socket中的AF_INET作用一样 */
         addr.sin_family      = PF_INET;
          /*
            INADDR_ANY就是指定地址为0.0.0.0的地址,这个地址事实上表示不确定地址,或所有地址,
            任意地址。用在这里的话就表示监控端口号为ddr.sin_port的所有IP地址消息。一般主要用
            于有多个网卡或者IP地址的情况。开发板只用了DM9161的网口,就是监听这个网口的IP地址。
         */
         addr.sin_addr.s_addr = INADDR_ANY;

         /* 给socket绑定IP和端口号 */
         bind (sock, (SOCKADDR *)&addr, sizeof(addr));
         /* 设置监听,最大监听1个连接 */
         listen (sock, 1);

          /*
            等待soket连接请求,有的话,自动创建1个新的socket进行连接通信,没有的话,等待连接。
            注意,能够accept的个数受到listen函数的限制,而listen函数又受到Net_Config.c中宏定义
            BSD_NUMSOCKS 的限制。
         */
         len = sizeof(ReAddr);
         sd = accept (sock, (SOCKADDR *)&ReAddr, &len);
         printf_debug ("远程客户端请求连接IP: %d.%d.%d.%d\\n", ReAddr.sin_addr.s_b1,
                                                             ReAddr.sin_addr.s_b2,
                                                                       ReAddr.sin_addr.s_b3,
                                                             ReAddr.sin_addr.s_b4);
         printf_debug ("远程客户端端口号: %d\\n", ntohs(ReAddr.sin_port));

         /* 关闭监听socket,这个监听socket是调用函数socket后自动创建的 */
         closesocket (sock);
         sock = sd;

         while (1)
         {
              /*
                socket数据接收函数,如果recv工作在阻塞模式,使用这个函数注意以下事项:
                1. 此函数的溢出时间受到Net_Config.c中宏定义 BSD_RCVTOUT 的限制。溢出时间到会自动退出。
                2. 这个函数接收到一次数据包就会返回,大于或者小于设置的缓冲区大小都没有关系,如果数据量
                   大于接收缓冲区大小,用户只需多次调用函数recv进行接收即可。
                3. 实际接收到数据大小通过判断此函数的返回值即可。
              */
              res = recv (sock, dbuf, sizeof(dbuf), 0);
              if (res <= 0)
              {
                   printf_debug("退出接收函数,重新开始监听%s\\r\\n", ReVal_Table[abs(res)]);
                   break;
              }
              else
              {
                   printf_debug("Receive Data Length = %d\\r\\n", res);
                   switch(dbuf[0])
                   {
                        /* 字符命令 1 */
                       case '1':
                            sendbuf[0] = '1';
                            sendbuf[1] = '2';
                            sendbuf[2] = '3';
                            sendbuf[3] = '4';
                            sendbuf[4] = '5';
                            sendbuf[5] = '6';
                            sendbuf[6] = '7';
                            sendbuf[7] = '8';
                            sendbuf[8] = '\\r';
                            sendbuf[9] = '\\n';
                            res = send (sock, (char *)sendbuf, 10, 0);
                            if (res < 0)
                            {
                                 printf_debug("函数send发送数据失败\\r\\n");
                            }
                            else
                            {
                                 printf_debug("函数send发送数据成功\\r\\n");
                            }
                            break;

                        /* 字符命令 2 */
                       case '2':
                            /* 将数据缓冲区清成字符0,方便网络调试助手查看数据 */
                            len = sizeof(sendbuf);
                            memset(sendbuf, 48, len);

                            /* 这里仅初始化了数据包的前4个字节和最后4个字节 */
                            sendbuf[0] = 'a';
                            sendbuf[1] = 'b';
                            sendbuf[2] = 'c';
                            sendbuf[3] = 'd';
                            sendbuf[len - 4] = 'e';
                            sendbuf[len - 3] = 'f';
                            sendbuf[len - 2] = 'g';
                            sendbuf[len - 1] = 'h';
                            res = send (sock, (char *)sendbuf, len, 0);
                            if (res < 0)
                            {
                                 printf_debug("函数send发送数据失败%s\\r\\n", ReVal_Table[abs(res)]);
                            }
                            else
                            {
                                 printf_debug("函数send成功发送数据 = %d字节\\r\\n", res);
                            }
                            break;

                       /* 其它数值不做处理 */
                       default:
                            break;
                   }
              }
         }

          /*
            溢出时间到,远程设备断开连接等,程序都会执行到这里,我们在这里关闭socket,
            程序返回到第一个大while循环的开头重新创建socket并监听。
         */
         closesocket (sock);
     }
}

楼主:
26.7.2 STM32F429开发板实验

配套例子:
    V6-1033_RL-TCPnet实验_DHCP应用(RTX)
实验目的:
    1.     学习RL-TCPnet的DHCP应用。
实验内容:
    1.      DHCP已经使能,如果插上网线8秒内无法从路由器/交换机获得IP地址,将使用固定IP:192.168.1.100。此固定IP是在配置向导文件Net_Config.c里面设置的。
    2.      本例程创建了一个socket服务器,采用TCP通信协议,而且使能了局域网域名NetBIOS,用户只需在电脑端ping armfly就可以获得板子的IP地址,本地端口被设置为1024。
    3.      用户可以在电脑端用网络调试软件创建TCP Client连接此服务器。
    4.      网络调试助手发送命令字符1,板子回复字符1到8以及回车和换行两个字符,共10个。
    5.      网络调试助手发送命令字符2,板子回复1024个字符,前4个字符是abcd,最后4个字符是efgh,中间的1016个全部是字符0。
实验操作:
    详见本章节26.6小节。
配置向导文件设置(Net_Config.c):
    详见本章节26.3小节。
调试文件设置(Net_Debug.c):
    详见本章节26.4小节。
RTX配置:
        RTX配置向导详情如下:

Task Configuration
(1)Number of concurrent running tasks
        允许创建7个任务,实际创建了如下6个任务:
        AppTaskUserIF任务   :按键消息处理。
        AppTaskLED任务     :LED闪烁。
        AppTaskMsgPro任务 :按键检测。
        AppTaskSocket任务  :socket服务器任务
        AppTaskTCPMain任务:RL-TCPnet网络主任务。
        AppTaskStart任务  :启动任务,也是最高优先级任务,这里实现RL-TCPnet的时间基准更新。
(2)Number of tasks with user-provided stack
        创建的6个任务都是采用自定义堆栈方式。
(3)Run in privileged mode
         设置任务运行在非特权级模式。
RTX任务调试信息:

程序设计:
任务栈大小分配:
    static uint64_t AppTaskUserIFStk[1024/8];   /* 任务栈 */
    static uint64_t AppTaskLEDStk[1024/8];      /* 任务栈 */
    static uint64_t AppTaskMsgProStk[1024/8];  /* 任务栈 */
    static uint64_t AppTaskSocketStk[2048/8];   /* 任务栈 */
    static uint64_t AppTaskTCPMainStk[2048/8]; /* 任务栈 */
    static uint64_t AppTaskStartStk[1024/8];     /* 任务栈 */
    将任务栈定义成uint64_t类型可以保证任务栈是8字节对齐的,8字节对齐的含义就是数组的首地址对8求余等于0。如果不做8字节对齐的话,部分C语言库函数、浮点运算和uint64_t类型数据运算会出问题。
系统栈大小分配:

RTX初始化: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 函 数 名: main[/b][/size]
[size=3][b]*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b][/size]
[size=3][b]* 形 参: 无[/b][/size]
[size=3][b]* 返 回 值: 无[/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int main (void)[/b][/size]
[size=3][b]{[/b][/size]
[size=3][b]/* 初始化外设 */[/b][/size]
[size=3][b]bsp_Init();[/b][/size]
[size=3][b]/* 创建启动任务 */[/b][/size]
[size=3][b]os_sys_init_user (AppTaskStart, /* 任务函数 */[/b][/size]
[size=3][b]6, /* 任务优先级 */[/b][/size]
[size=3][b]&AppTaskStartStk, /* 任务栈 */[/b][/size]
[size=3][b]sizeof(AppTaskStart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b][/size]
[size=3][b]while(1);[/b][/size]
[size=3][b]}[/b][/size]

硬件外设初始化
    硬件外设的初始化是在 bsp.c 文件实现: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 函 数 名: bsp_Init[/size]
[size=3]* 功能说明: 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只需要调用一次[/size]
[size=3]* 形 参:无[/size]
[size=3]* 返 回 值: 无[/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void bsp_Init(void)[/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size]
[size=3]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size]
[size=3]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168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size]
[size=3]*/[/size]
[size=3]/*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可配置0-15级抢占式优先级,0级子优先级,即不存在子优先级。*/[/size]
[size=3]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size]
[size=3]SystemCoreClockUpdate(); /* 根据PLL配置更新系统时钟频率变量 SystemCoreClock */[/size]
[size=3]bsp_InitDWT(); /* 初始化DWT */[/size]
[size=3]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size]
[size=3]bsp_InitKey(); /* 初始化按键变量(必须在 bsp_InitTimer() 之前调用) */[/size]
[size=3]bsp_InitExtIO(); /* FMC总线上扩展了32位输出IO, 操作LED等外设必须初始化 */[/size]
[size=3]bsp_InitLed(); /* 初始LED指示灯端口 */[/size]
[size=3]}[/size]

RTX任务创建: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 函 数 名: AppTaskCreate[/b][/size]
[size=3][b]* 功能说明: 创建应用任务[/b][/size]
[size=3][b]* 形 参: 无[/b][/size]
[size=3][b]* 返 回 值: 无[/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static void AppTaskCreate (void)[/b][/size]
[size=3][b]{[/b][/size]
[size=3][b]HandleTaskUserIF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UserIF, /* 任务函数 */[/b][/size]
[size=3][b]1, /* 任务优先级 */[/b][/size]
[size=3][b]&AppTaskUserIFStk, /* 任务栈 */[/b][/size]
[size=3][b]sizeof(AppTaskUserIF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b][/size]
[size=3][b]HandleTaskLED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LED, /* 任务函数 */[/b][/size]
[size=3][b]2, /* 任务优先级 */[/b][/size]
[size=3][b]&AppTaskLEDStk, /* 任务栈 */[/b][/size]
[size=3][b]sizeof(AppTaskLED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b][/size]
[size=3][b]HandleTaskMsgPro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MsgPro, /* 任务函数 */[/b][/size]
[size=3][b]3, /* 任务优先级 */[/b][/size]
[size=3][b]&AppTaskMsgProStk, /* 任务栈 */[/b][/size]
[size=3][b]sizeof(AppTaskMsgPro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b][/size]
[size=3][b]HandleTaskSocket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Socket, /* 任务函数 */[/b][/size]
[size=3][b]4, /* 任务优先级 */[/b][/size]
[size=3][b]&AppTaskSocketStk, /* 任务栈 */[/b][/size]
[size=3][b]sizeof(AppTaskSocket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b][/size]
[size=3][b]HandleTaskTCPMain = os_tsk_create_user(AppTaskTCPMain, /* 任务函数 */[/b][/size]
[size=3][b]5, /* 任务优先级 */[/b][/size]
[size=3][b]&AppTaskTCPMainStk, /* 任务栈 */[/b][/size]
[size=3][b]sizeof(AppTaskTCPMainStk)); /* 任务栈大小,单位字节数 */[/b][/size]
[size=3][b]}[/b][/size]

六个RTX任务的实现: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 函 数 名: AppTaskUserIF[/b][/size]
[size=3][b]* 功能说明: 按键消息处理[/b][/size]
[size=3][b]* 形 参: 无[/b][/size]
[size=3][b]* 返 回 值: 无[/b][/size]
[size=3][b]* 优 先 级: 1 (数值越小优先级越低,这个跟uCOS相反)[/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__task void AppTaskUserIF(void)[/b][/size]
[size=3][b]{[/b][/size]
[size=3][b]uint8_t ucKeyCode;[/b][/size]
[size=3][b]while(1)[/b][/size]
[size=3][b]{[/b][/size]
[size=3][b]ucKeyCode = bsp_GetKey();[/b][/size]
[size=3][b]if (ucKeyCode != KEY_NONE)[/b][/size]
[size=3][b]{[/b][/size]
[size=3][b]switch (ucKeyCode)[/b][/size]
[size=3][b]{[/b][/size]
[size=3][b]/* K1键按下 */[/b][/size]
[size=3][b]case KEY_DOWN_K1:[/b][/size]
[size=3][b]printf("K1键按下\\r\\n");[/b][/size]
[size=3][b]break;[/b][/size]
[size=3][b]/* K2键按下 */[/b][/size]
[size=3][b]case KEY_DOWN_K2:[/b][/size]
[size=3][b]printf("K2键按下\\r\\n");[/b][/size]
[size=3][b]break;[/b][/size]
[size=3][b]/* K3键按下 */[/b][/size]
[size=3][b]case KEY_DOWN_K3:[/b][/size]
[size=3][b]printf("K3键按下\\r\\n");[/b][/size]
[size=3][b]break;[/b][/size]
[size=3][b]/*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b][/size]
[size=3][b]default:[/b][/size]
[size=3][b]break;[/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os_dly_wait(20);[/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 函 数 名: AppTaskLED[/b][/size]
[size=3][b]* 功能说明: LED闪烁。[/b][/size]
[size=3][b]* 形 参: 无[/b][/size]
[size=3][b]* 返 回 值: 无[/b][/size]
[size=3][b]* 优 先 级: 2[/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__task void AppTaskLED(void)[/b][/size]
[size=3][b]{[/b][/size]
[size=3][b]const uint16_t usFrequency = 500; /* 延迟周期 */[/b][/size]
[size=3][b]/* 设置延迟周期 */[/b][/size]
[size=3][b]os_itv_set(usFrequency);[/b][/size]
[size=3][b]while(1)[/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p_LedToggle(2);[/b][/size]
[size=3][b]/* os_itv_wait是绝对延迟,os_dly_wait是相对延迟。*/[/b][/size]
[size=3][b]os_itv_wait();[/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 函 数 名: AppTaskMsgPro[/b][/size]
[size=3][b]* 功能说明: 按键检测[/b][/size]
[size=3][b]* 形 参: 无[/b][/size]
[size=3][b]* 返 回 值: 无[/b][/size]
[size=3][b]* 优 先 级: 3[/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__task void AppTaskMsgPro(void)[/b][/size]
[size=3][b]{[/b][/size]
[size=3][b]while(1)[/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p_KeyScan();[/b][/size]
[size=3][b]os_dly_wait(10);[/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 函 数 名: AppTaskSocket[/b][/size]
[size=3][b]* 功能说明: RL-TCPnet测试任务[/b][/size]
[size=3][b]* 形 参: 无[/b][/size]
[size=3][b]* 返 回 值: 无[/b][/size]
[size=3][b]* 优 先 级: 4[/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__task void AppTaskSocket(void)[/b][/size]
[size=3][b]{[/b][/size]
[size=3][b]while (1)[/b][/size]
[size=3][b]{[/b][/size]
[size=3][b]SocketTest();[/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 函 数 名: AppTaskTCPMain[/b][/size]
[size=3][b]* 功能说明: RL-TCPnet网络主任务[/b][/size]
[size=3][b]* 形 参: 无[/b][/size]
[size=3][b]* 返 回 值: 无[/b][/size]
[size=3][b]* 优 先 级: 5[/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__task void AppTaskTCPMain(void)[/b][/size]
[size=3][b]{[/b][/size]
[size=3][b]while (1)[/b][/size]
[size=3][b]{[/b][/size]
[size=3][b]TCPnetTest();[/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 函 数 名: AppTaskStart[/b][/size]
[size=3][b]* 功能说明: 启动任务,也是最高优先级任务,这里实现RL-TCPnet的时间基准更新。[/b][/size]
[size=3][b]* 形 参: 无[/b][/size]
[size=3][b]* 返 回 值: 无[/b][/size]
[size=3][b]* 优 先 级: 6[/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size=3][b]__task void AppTaskStart(void)[/b][/size]
[size=3][b]{[/b][/size]
[size=3][b]/* 初始化RL-TCPnet */[/b][/size]
[size=3][b]init_TcpNet ();[/b][/size]
[size=3][b]/* 创建任务 */[/b][/size]
[size=3][b]AppTaskCreate();[/b][/size]
[size=3][b]os_itv_set (100);[/b][/size]
[size=3][b]while(1)[/b][/size]
[size=3][b]{[/b][/size]
[size=3][b]os_itv_wait ();[/b][/size]
[size=3][b]/* RL-TCPnet时间基准更新函数 */[/b][/size]
[size=3][b]timer_tick ();[/b][/size]
[size=3][b]}[/b][/size]
[size=3][b]}[/b][/size]

RL-TCPnet网络主任务
    这里专门创建了一个app_tcpnet_lib.c文件用于RL-TCPnet的网络主任务,实现动态IP获取和网络协议栈主函数main_TcpNet的调用。
[size=3]#include "includes.h"[/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 用于本文件的调试[/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if 1[/size]
[size=3]#define printf_tcpdbg printf[/size]
[size=3]#else[/size]
[size=3]#define printf_tcpdbg(...)[/size]
[size=3]#endif[/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外部调用[/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define DHCP_TOUT 80 /* DHCP动态IP获取的溢出时间设置为8秒 */[/size]
[size=3]#define MY_IP localm[NETIF_ETH].IpAdr[/size]
[size=3]extern LOCALM localm[];[/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变量[/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uint32_t dhcp_tout;[/size]
[size=3]uint8_t DHCP_Status[2][40] = {"IP: 192.168.X.X",[/size]
[size=3]"Waiting for DHCP"};[/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 函 数 名: main[/size]
[size=3]* 功能说明: 标准c程序入口。[/size]
[size=3]* 形 参: 无[/size]
[size=3]* 返 回 值: 无[/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static void dhcp_check(void)[/size]
[size=3]{[/size]
[size=3]/* 检测是否通过DHCP自动获得IP */[/size]
[size=3]if (mem_test (&MY_IP, 0, IP_ADRLEN) == __FALSE && !(dhcp_tout & 0x80000000))[/size]
[size=3]{[/size]
[size=3]/* 已经获得IP */[/size]
[size=3]dhcp_tout = 0;[/size]
[size=3]sprintf((char *)DHCP_Status[0],"%d.%d.%d.%d", MY_IP[0], MY_IP[1],[/size]
[size=3]MY_IP[2], MY_IP[3]);[/size]
[size=3]sprintf((char *)DHCP_Status[1],"DHCP Success");[/size]
[size=3]printf_tcpdbg("%s\\r\\n", DHCP_Status[0]);[/size]
[size=3]printf_tcpdbg("%s\\r\\n", DHCP_Status[1]);[/size]
[size=3]return;[/size]
[size=3]}[/size]
[size=3]/* 每100ms进行一次减减操作 */[/size]
[size=3]if (--dhcp_tout == 0)[/size]
[size=3]{[/size]
[size=3]/* 设置的8秒自动获取IP时间已经到了,禁止DHCP,准备使用固定IP */[/size]
[size=3]dhcp_disable ();[/size]
[size=3]sprintf((char *)DHCP_Status[1],"DHCP Failed" );[/size]
[size=3]/* 更新溢出时间,将固定IP的分配时间也设置为8秒 */[/size]
[size=3]dhcp_tout = 80 | 0x80000000;[/size]
[size=3]return;[/size]
[size=3]}[/size]
[size=3]/* 设置固定IP的8秒时间到 */[/size]
[size=3]if (dhcp_tout == 0x80000000)[/size]
[size=3]{[/size]
[size=3]dhcp_tout = 0;[/size]
[size=3]sprintf((char *)DHCP_Status[0],"%d.%d.%d.%d", MY_IP[0], MY_IP[1],[/size]
[size=3]MY_IP[2], MY_IP[3]);[/size]
[size=3]sprintf((char *)DHCP_Status[1],"DHCP Failed Use static IP");[/size]
[size=3]printf_tcpdbg("%s\\r\\n", DHCP_Status[0]);[/size]
[size=3]printf_tcpdbg("%s\\r\\n", DHCP_Status[1]);[/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 函 数 名: TCPnetTest[/size]
[size=3]* 功能说明: 主要实现动态IP获取和网络协议栈主函数main_TcpNet的调用。[/size]
[size=3]* 形 参: 无[/size]
[size=3]* 返 回 值: 无[/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void TCPnetTest(void)[/size]
[size=3]{[/size]
[size=3]uint32_t tstart, tend;[/size]
[size=3]/* 初始化变量 */[/size]
[size=3]dhcp_tout = DHCP_TOUT;[/size]
[size=3]tstart = os_time_get();[/size]
[size=3]while (1)[/size]
[size=3]{[/size]
[size=3]/* 每100ms做一次DHCP检测 */[/size]
[size=3]if(dhcp_tout != 0)[/size]
[size=3]{[/size]
[size=3]tend = os_time_get() - tstart;[/size]
[size=3]//printf_tcpdbg("%x %d\\r\\n", dhcp_tout, tend);[/size]
[size=3]if(tend >= 100)[/size]
[size=3]{[/size]
[size=3]tstart = os_time_get();[/size]
[size=3]dhcp_check();[/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os_evt_wait_and(0x0001, 0xFFFF);[/size]
[size=3]while (main_TcpNet() == __TRUE);[/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ocket 服务器任务
    这里专门创建了一个app_socket_lib.c文件用于socket服务器任务。
[size=3]#include "includes.h"[/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 用于本文件的调试[/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if 1[/size]
[size=3]#define printf_debug printf[/size]
[size=3]#else[/size]
[size=3]#define printf_debug(...)[/size]
[size=3]#endif[/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 宏定义,本地端口[/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 这个是本地端口 */[/size]
[size=3]#define LocalPort_NUM 1001[/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 变量[/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 RL-TCPnet API的返回值 */[/size]
[size=3]const char * ReVal_Table[]=[/size]
[size=3]{[/size]
[size=3]" 0: SCK_SUCCESS Success ",[/size]
[size=3]"-1: SCK_ERROR General Error ",[/size]
[size=3]"-2: SCK_EINVALID Invalid socket descriptor ",[/size]
[size=3]"-3: SCK_EINVALIDPARA Invalid parameter ",[/size]
[size=3]"-4: SCK_EWOULDBLOCK It would have blocked. ",[/size]
[size=3]"-5: SCK_EMEMNOTAVAIL Not enough memory in memory pool ",[/size]
[size=3]"-6: SCK_ECLOSED Connection is closed or aborted ",[/size]
[size=3]"-7: SCK_ELOCKED Socket is locked in RTX environment ",[/size]
[size=3]"-8: SCK_ETIMEOUT Socket, Host Resolver timeout ",[/size]
[size=3]"-9: SCK_EINPROGRESS Host Name resolving in progress ",[/size]
[size=3]"-10: SCK_ENONAME Host Name not existing ",[/size]
[size=3]};[/size]
[size=3]uint8_t sendbuf[1024];[/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 函 数 名: SocketTest[/size]
[size=3]* 功能说明: Socket应用[/size]
[size=3]* 形 参: 无[/size]
[size=3]* 返 回 值: 无[/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void SocketTest(void)[/size]
[size=3]{[/size]
[size=3]char dbuf[10];[/size]
[size=3]int len;[/size]
[size=3]int sock, sd, res;[/size]
[size=3]SOCKADDR_IN addr;[/size]
[size=3]SOCKADDR_IN ReAddr;[/size]
[size=3]while (1)[/size]
[size=3]{[/size]
[size=3]/* 创建一个socket[/size]
[size=3]第1个参数AF_INET:当前仅支持这个类型的地址族。[/size]
[size=3]第2个参数SOCK_STREAM:表示数据流通信类型,即使用的TCP。[/size]
[size=3]第3个参数0 :配置为0的话,自动跟第2个参数进行协议匹配,这里就是TCP协议。[/size]
[size=3]*/[/size]
[size=3]sock = socket (AF_INET, SOCK_STREAM, 0);[/size]
[size=3]/* 端口号设置为1001 */[/size]
[size=3]addr.sin_port = htons(LocalPort_NUM);[/size]
[size=3]/* 与函数socket中的AF_INET作用一样 */[/size]
[size=3]addr.sin_family = PF_INET;[/size]
[size=3]/*[/size]
[size=3]INADDR_ANY就是指定地址为0.0.0.0的地址,这个地址事实上表示不确定地址,或所有地址,[/size]
[size=3]任意地址。用在这里的话就表示监控端口号为ddr.sin_port的所有IP地址消息。一般主要用[/size]
[size=3]于有多个网卡或者IP地址的情况。开发板只用了DM9161的网口,就是监听这个网口的IP地址。[/size]
[size=3]*/[/size]
[size=3]addr.sin_addr.s_addr = INADDR_ANY;[/size]
[size=3]/* 给socket绑定IP和端口号 */[/size]
[size=3]bind (sock, (SOCKADDR *)&addr, sizeof(addr));[/size]
[size=3]/* 设置监听,最大监听1个连接 */[/size]
[size=3]listen (sock, 1);[/size]
[size=3]/*[/size]
[size=3]等待soket连接请求,有的话,自动创建1个新的socket进行连接通信,没有的话,等待连接。[/size]
[size=3]注意,能够accept的个数受到listen函数的限制,而listen函数又受到Net_Config.c中宏定义[/size]
[size=3]BSD_NUMSOCKS 的限制。[/size]
[size=3]*/[/size]
[size=3]len = sizeof(ReAddr);[/size]
[size=3]sd = accept (sock, (SOCKADDR *)&ReAddr, &len);[/size]
[size=3]printf_debug ("远程客户端请求连接IP: %d.%d.%d.%d\\n", ReAddr.sin_addr.s_b1,[/size]
[size=3]ReAddr.sin_addr.s_b2,[/size]
[size=3]ReAddr.sin_addr.s_b3,[/size]
[size=3]ReAddr.sin_addr.s_b4);[/size]
[size=3]printf_debug ("远程客户端端口号: %d\\n", ntohs(ReAddr.sin_port));[/size]
[size=3]/* 关闭监听socket,这个监听socket是调用函数socket后自动创建的 */[/size]
[size=3]closesocket (sock);[/size]
[size=3]sock = sd;[/size]
[size=3]while (1)[/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socket数据接收函数,如果recv工作在阻塞模式,使用这个函数注意以下事项:[/size]
[size=3]1. 此函数的溢出时间受到Net_Config.c中宏定义 BSD_RCVTOUT 的限制。溢出时间到会自动退出。[/size]
[size=3]2. 这个函数接收到一次数据包就会返回,大于或者小于设置的缓冲区大小都没有关系,如果数据量[/size]
[size=3]大于接收缓冲区大小,用户只需多次调用函数recv进行接收即可。[/size]
[size=3]3. 实际接收到数据大小通过判断此函数的返回值即可。[/size]
[size=3]*/[/size]
[size=3]res = recv (sock, dbuf, sizeof(dbuf), 0);[/size]
[size=3]if (res <= 0)[/size]
[size=3]{[/size]
[size=3]printf_debug("退出接收函数,重新开始监听%s\\r\\n", ReVal_Table[abs(res)]);[/size]
[size=3]break;[/size]
[size=3]}[/size]
[size=3]else[/size]
[size=3]{[/size]
[size=3]printf_debug("Receive Data Length = %d\\r\\n", res);[/size]
[size=3]switch(dbuf[0])[/size]
[size=3]{[/size]
[size=3]/* 字符命令 1 */[/size]
[size=3]case '1':[/size]
[size=3]sendbuf[0] = '1';[/size]
[size=3]sendbuf[1] = '2';[/size]
[size=3]sendbuf[2] = '3';[/size]
[size=3]sendbuf[3] = '4';[/size]
[size=3]sendbuf[4] = '5';[/size]
[size=3]sendbuf[5] = '6';[/size]
[size=3]sendbuf[6] = '7';[/size]
[size=3]sendbuf[7] = '8';[/size]
[size=3]sendbuf[8] = '\\r';[/size]
[size=3]sendbuf[9] = '\\n';[/size]
[size=3]res = send (sock, (char *)sendbuf, 10, 0);[/size]
[size=3]if (res < 0)[/size]
[size=3]{[/size]
[size=3]printf_debug("函数send发送数据失败\\r\\n");[/size]
[size=3]}[/size]
[size=3]else[/size]
[size=3]{[/size]
[size=3]printf_debug("函数send发送数据成功\\r\\n");[/size]
[size=3]}[/size]
[size=3]break;[/size]
[size=3]/* 字符命令 2 */[/size]
[size=3]case '2':[/size]
[size=3]/* 将数据缓冲区清成字符0,方便网络调试助手查看数据 */[/size]
[size=3]len = sizeof(sendbuf);[/size]
[size=3]memset(sendbuf, 48, len);[/size]
[size=3]/* 这里仅初始化了数据包的前4个字节和最后4个字节 */[/size]
[size=3]sendbuf[0] = 'a';[/size]
[size=3]sendbuf[1] = 'b';[/size]
[size=3]sendbuf[2] = 'c';[/size]
[size=3]sendbuf[3] = 'd';[/size]
[size=3]sendbuf[len - 4] = 'e';[/size]
[size=3]sendbuf[len - 3] = 'f';[/size]
[size=3]sendbuf[len - 2] = 'g';[/size]
[size=3]sendbuf[len - 1] = 'h';[/size]
[size=3]res = send (sock, (char *)sendbuf, len, 0);[/size]
[size=3]if (res < 0)[/size]
[size=3]{[/size]
[size=3]printf_debug("函数send发送数据失败%s\\r\\n", ReVal_Table[abs(res)]);[/size]
[size=3]}[/size]
[size=3]else[/size]
[size=3]{[/size]
[size=3]printf_debug("函数send成功发送数据 = %d字节\\r\\n", res);[/size]
[size=3]}[/size]
[size=3]break;[/size]
[size=3]/* 其它数值不做处理 */[/size]
[size=3]default:[/size]
[size=3]break;[/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size]
[size=3]溢出时间到,远程设备断开连接等,程序都会执行到这里,我们在这里关闭socket,[/size]
[size=3]程序返回到第一个大while循环的开头重新创建socket并监听。[/size]
[size=3]*/[/size]
[size=3]closesocket (sock);[/size]
[size=3]}[/size]
[size=3]}[/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