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请教下,使用getpeername获取的ip地址 ?

楼主(2017-11-24):
请教下,使用getpeername获取的ip地址 的第一个参数对不对啊 ??

      struct sockaddr_in sa;
      socklen_t len = sizeof(sa);

      //获取socket的对方地址
      if(!getpeername(0, (struct sockaddr *)&sa, &len))
      {
        printf( "socket对方IP:%s \r\n", inet_ntoa(sa.sin_addr));
        printf( "socket对方PORT:%d \r\n", ntohs(sa.sin_port));
      }

      //获取socket的本地地址
      if(!getsockname(0, (struct sockaddr *)&sa, &len))
      {
        printf( "socket本地IP:%s \r\n", inet_ntoa(sa.sin_addr));
        printf( "socket本地PORT:%d \r\n", ntohs(sa.sin_port));
      }

网友:
这个函数我没有用过,我搞的TCPnet里面没有,我是这么获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我没有用过,我搞的TCPnet里面没有,我是这么获取的:

网友:
经过验证,上面的 lwip 获取的方法是正确的,多谢多谢了

不同的应该软件,貌似差别还是蛮大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