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停机唤醒的疑问?

楼主(2017-11-24):
void App_EnterStopMode(void)
{
1》OS_CPU_SR  cpu_sr = 0u;
2》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1رÕμÎ′e¶¨ê±Æ÷ */

3》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4》OS_ENTER_CRITICAL();

5》SystemInit();

6》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7》OS_EXIT_CRITICAL();

8》bsp_LedOn(1);
}
想在空闲任务中添加与钩子函数同级别的一个函数,用来进入停机模式;
停机模式是采用例程中的按键方式进入,按K2键唤醒。
目前是按K2键后程序能执行到8处,但没有任务运行,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把你的这个bsp_LedOn(1);改成bsp_LedToggle就看到效果了。

如果没有高优先级任务就就绪,程序就会一直在空闲任务里面跑的,所以就会出现你点击一下K2按键,就空闲任务就执行下,然后又进入停机模式。

像uCOS-II,停机模式不要放在空闲任务里面搞,如果要空闲任务里面搞的话,弄休眠模式就好。uCOS-II不支持tickless模式。而uCOS-III搞了一个类似tickless的低功耗模式,暂时还没有精力去研究,关于什么是tickless模式,可以学习下我们FreeRTOS教程里面的这部分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