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ZET6做的emwin界面,移植了ucosII,发现小工具使用达到上限,求解决

楼主(2017-11-25):
做的项目需要用到很多小工具,近期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只要多添加一个小工具,程序就跑死掉了。减掉一个小工具又恢复正常了,所以说emwin中使用的小工具是不是有数目上限的。我应该怎么去修改,求大神解答一下。谢谢!下图是.map文件信息,也不知道是不是内存不够。

网友:
ZET6有512KB的flash和64KB的RAM,没有超。还差很多,上面截图里面的:
Total RW大小就是RAM的
Total ROM大小就是Flash的。

估计是你的程序模板或者你的实现代码有问题。如果跑了RTOS的话,先把emWin任务的栈加大。

楼主:
请问这个任务栈怎么修改啊。。。我改的是任务堆栈的大小,还是存在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任务栈怎么修改啊。。。我改的是任务堆栈的大小,还是存在bug

确切的说,那个叫任务栈,不叫任务堆栈。
将的uCOS-II仅跑一个emWin任务看看,其它任务的创建先注释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切的说,那个叫任务栈,不叫任务堆栈。
将的uCOS-II仅跑一个emWin任务看看,其它任务的创建先注释掉看看。

试过了,还是不行。我用的分页小工具,有三个页面,每个页面都有若干个按钮和其他一些小工具,一开始使用还好,但只要在其中一个页面再多添加一个小工具,在触摸切换页面时,程序就是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