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103zet6  emwin外部扩展SRAM,界面可以显示,但世界卡住不能动,不能刷

楼主(2017-11-26):
f103zet6  emwin外部扩展SRAM,界面可以显示,但世界卡住不能动,不能刷新

网友:
用的那个板子,一直忘了问你,我们V4板子是没问题的,直接初始化外部SRAM,并在GUIConf.C里面配置使用外部SRAM的空间,参考实现下即可。

如果还是不行,说明你的硬件有问题。

ps:这个问题就交流这么多吧,你上个帖子里面该说的已经都说了,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6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那个板子,一直忘了问你,我们V4板子是没问题的,直接初始化外部SRAM,并在GUIConf.C里面配置使用外部SRAM的空间,参考实现下即可。

如果还是不行,说明你的硬件有问题。

ps:这个问题就交流这么多吧,你上个帖子里面该说的已经都说了,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 ..

SRAM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现在我想问MULTIEDIT多行文本,怎么设置行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SRAM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现在我想问MULTIEDIT多行文本,怎么设置行距。

当前版本不支持,不知道以后的版本会不会支持。

网友B(2018-04-15):
引用 楼主:
SRAM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现在我想问MULTIEDIT多行文本,怎么设置行距。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

要先对你的SRAM做批量数据读写对比测试,如果通过了,再移植,基本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B:
成功了,发现是FSMC时钟未启动,开始没考虑是这个问题,因为显示屏会用到FSMC,后来调试才意识到,FSMC在gui_init()才初始化的,导致FSMC时钟未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功了,发现是FSMC时钟未启动,开始没考虑是这个问题,因为显示屏会用到FSMC,后来调试才意识到,FSMC在g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