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单个消息通过消息队列向多个任务进行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7-11-26):
如题,请教一下各位,单个消息通过消息队列向多个任务进行同步时,选取哪种通信方式比较好:
       1.分别对每个任务创建一个消息队列,这种方式觉得比较繁琐;
       2.只创建一个消息队列,根据任务数设置单个消息的数量,但这种方式下如何确保每个任务都收到了消息(如:每个任务读取消息的快慢有差异,可能存在某个任务多次读取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在实际项目中,涉及的消息队列众多,而消息队列命名的长度是有限制,各位从可读性的角度,给消息队列命名有哪些比较好的方式?

本人菜鸟,望不吝赐教!

网友:
使用任务通知方式的消息队列可以解决你这三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任务通知方式的消息队列可以解决你这三个问题。

嗯,但主要是考虑到这种方式传递的消息大小有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但主要是考虑到这种方式传递的消息大小有限

FreeRTOS的这个任务消息队列做的不够专业,uCOS-III的这个功能做的非常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RTOS的这个任务消息队列做的不够专业,uCOS-III的这个功能做的非常棒。

好的吧,看来收费和免费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C(2018-01-22):
引用 网友A:
FreeRTOS的这个任务消息队列做的不够专业,uCOS-III的这个功能做的非常棒。

请问一下,如果有软定时,和中断都可能触发任务,比如显示任务,由定时轮显(软定时)触发,也可能由按键(中断)触发,而且携带的信息不一样,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如果有软定时,和中断都可能触发任务,比如显示任务,由定时轮显(软定时)触发,也可能由按键( ...

使用消息队列功能,不要使用这个任务消息队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消息队列功能,不要使用这个任务消息队列。

软定时回调函数中osMessagePut,按键触发中断中也osMessagePut,  在显示任务中osMessageGet?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定时回调函数中osMessagePut,按键触发中断中也osMessagePut,  在显示任务中osMessageGet?

如果你使用的FreeRTOS加了封装层CMSIS-RTOS,那么应该就是你说的这个函数。
他们的这个封装层应该没有做任务消息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