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 如何在多页控件中画 2D图形???

楼主(2017-11-28):
如题    在EMWIN 的多页控件中如何画 2D图形吗   教程中 没有找到。

网友:
简单点,想在哪个页里面绘制2D,就直接放在在哪个页回调函数的WM_PAINT消息里面。
复杂点,学习下这个章节就会了: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