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教程】关于采用F429的FMC总线实现IO扩展和采用32位总线方式时译码器的地址计

楼主(2017-11-28):
说明:
1.  本来跑马灯应该是开发板里面最简单的电路了,但是我们的V6板子里面却是最复杂的,所以必须得发个贴为大家说明下。
2.  为什么要做IO扩展,不是已经用了208脚的F429BIT6吗?因为开发板使用了32位SDRAM和RGB888硬件接口,消耗IO巨大,所以必须得扩展了。
3.  NOR/PSRAM/SRAM块区不是有4个片选NE1,NE2,NE3和NE4吗,为什么还要做译码器?因为引脚复用,部分片选对应的引脚要用于其他功能,而且要控制的总线外设较多,片选不够用。
4.  FSMC和FMC的区别就是FMC多了一个SDRAM控制器。
5.  NE1,NE2,NE3和NE4的片选对应的配置都是独立的,互不影响的,这点要特别注意。
==================================================================
一、先来看下FMC的框图,主要是NOR/PSRAM/SRAM块区。
有了这个认识之后再来看下面的译码器电路:
SN74LVC1G139APWR是双2-4线地址译码器。也就是带了两个译码器。原理图上仅用了一个。
下面是139的真值表和引脚功能:

通过上面的原理图和真值表就比较好理解了,真值表的输出是由片选FMC_NE2和地址线FMC_A10、FMC_A11控制。
FMC_NE2 输出低电平:
FMC_A11(B),FMC_A10(A) = 00时,1Y0输出的低电平,选择的是OLED。
FMC_A11(B),FMC_A10(A) = 01时,1Y1输出的低电平,选择的是74HC574。
FMC_A11(B),FMC_A10(A) = 10时,1Y2输出的低电平,选择的是DM9000。
FMC_A11(B),FMC_A10(A) = 11时,1Y3输出的低电平,选择的是AD7606。
然后我们再计算译码器的地址,注意,这里地址的计算都是按照FMC的32bit访问模式计算的,因为我们的V6程序中是将NE2对应的FMC配置为32bit模式了。
具体FMC的32bit访问模式,16bit访问模式和8bit访问模式的区别就在这里:
32bit模式下,我们计算A10和A11的时候,实际上需要按HADDR12和HADDR13计算的。
如果来算NE2 + HADDR12 + HADDR13的四种组合地址就是如下:
NE2 + HADDR13 + HADDR12 = 0x6400000 +  0<<13 + 0<<12 = 0x64000000
NE2 + HADDR13 + HADDR12 = 0x6400000 +  0<<13 + 1<<12 = 0x64001000
NE2 + HADDR13 + HADDR12 = 0x6400000 +  1<<13 + 0<<12 = 0x64002000
NE2 + HADDR13 + HADDR12 = 0x6400000 +  1<<13 + 1<<12 = 0x64003000
这样一来,原理图里面给的地址就对应上了。同理如果配置为16位模式和8位模式,大家应该也都会计算了。
二、下面讲解下IO扩展部分
先来看下IO扩展的原理图实现,如果不太了解FMC的通信时序和数字逻辑芯片的使用,可能会比较懵,下面逐一为大家说明。

有了这个原理图,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74HC574和SN74HC32的功能。
74HC574是一款8位三态D触发器,起到锁存的功能,上升沿触发,对应的真值表如下(L表示低电平,H表示高电平,Z表示高阻):

SN74HC32是一款2输入或门,一个芯片带了四组或门,对应的真值表如下(L表示低电平,H表示高电平):

有了这个认识后,我们再来看FMC的配置,V6开发板的BSP驱动包里面专门做了一个IO扩展的FMC配置,即文件bsp_ext_io.c,配置方式是FMC_AccessMode_A,这种模式对应的写时序是:

这个写时序图结合上面的IO扩展原理图,可以看出:
如果用户在程序里面执行了FMC的写操作,数据会写到4片74HC574的输入端,当NE片选,NWE写信号都是低电平期间,有一个出现高电平,就会给74HC574发送一个上升沿,从而实现D触发的数据锁存功能。这个就是IO扩展实现的功能。
三、举例LED驱动
进行到这里,就可以给大家讲解LED驱动了。由上面IO扩展原理图中对应的LED驱动引脚,我们可以得出,操作LED的亮灭就是操作FMC的数据引脚D8,D9,D10和D11

即对地址0x64001000发送数据就可以了,但是如何对这个地址发送数据呢? 反映到C语言的实现上就是通过固定地址的指针变量(跟我们操作寄存器是一样的),即
#define  HC574_PORT     *(uint32_t *)0x64001000
如果要点亮LED1(低电平点亮),就是 HC574_PORT = 0x0000 0000,如果要熄灭LED1就是HC574_PORT = 0x0000 0100,即操作FMC_D8的高低电平即可。

四:总结
关于IO扩展还有很多的方法,只是我们这里采用的是FMC总线扩展,主要是考虑到速度比较快。大家扩展的话可以使用595等串行转并行的数字逻辑芯片,或者直接用便宜些的MCU做扩展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顶下,还在看,有点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下,还在看,有点吃力

没事的,有些比较吃力的地方随时可以找我交流,或者先记住它,以后你慢慢搞的多的,再来看这个帖子,反复搞那么几次就好理解了。

网友:
感谢eric分享经验

网友:
一开始也是开得很愣,不过后来查了芯片资料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的,有些比较吃力的地方随时可以找我交流,或者先记住它,以后你慢慢搞的多的,再来看这个帖子,反复搞那么几次就好理解了。

硬汉大哥,扩展IO是不是这样理解:如果控制LED1灯亮,我们不再控制MCU的一个IO管脚,而是通过控制外设FMC的某个管脚间接控制灯的量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哥,扩展IO是不是这样理解:如果控制LED1灯亮,我们不再控制MCU的一个IO管脚,而是通过控制外设FMC的某个管脚间接控制灯的量灭。

硬汉大哥:这里不用回答了,您已经在群里解答过了;问题没搞懂,有点着急,就在群里直接请教你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哥:这里不用回答了,您已经在群里解答过了;问题没搞懂,有点着急,就在群里直接请教你了,多谢!


网友:
楼主能解释下这个话吗?

网友(2018-01-03):
这个板子这一块比较懵,感谢楼主大大特意发帖照顾我们这种小白…

网友B(2018-02-05):
请问下这里的SN74HC32PW供电电源是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这里的SN74HC32PW供电电源是多少呀?

3.3V

网友C:
这。。。对初学者很不友好啊,毕竟基本上入门都是点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对初学者很不友好啊,毕竟基本上入门都是点灯。。

是的。
FMC的IO扩展功能极其实用,属于项目必备知识。

网友(2018-07-01):
电平锁存和边沿锁存,哪个抗干扰比较强?

网友D:
如果再扩展32路,硬汉哥推荐用什么方案?
我想的是用一个类似于38译码器的器件,依靠地址总线于选择NWE上升沿的输出对象。

网友D:
还有一个疑问,从时序上看,NWE上升沿比NE2_B上升沿至少超前1个时钟周期,那只用NWE就可以触发锁存引脚了,为何还要加一个或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再扩展32路,硬汉哥推荐用什么方案?
我想的是用一个类似于38译码器的器件,依靠地址总线于选择NWE上 ...

直接795级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疑问,从时序上看,NWE上升沿比NE2_B上升沿至少超前1个时钟周期,那只用NWE就可以触发锁存引脚了, ...

都加上可靠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加上可靠些。

从时序上看,NEx跳变的时候数据引脚已经处于不确定状态了吧,且NE2_B由NEx译码得来,理论上比NEx上升沿来的还要慢一些,这时候数据总线的数据状态可能已经处于不确定状态了。
所以个人理解这个或门加上反倒可能会造成数据出错,但是出错的前提是NWE的上升沿没有出现或晚于NEx出现,这个感觉没可能吧

网友D:
之前用过595去扩IO驱动LED指示灯,但是发现这个片子抗干扰真的很差劲,旁边的EMC设备一开,595输出数据就紊乱了,为此专门做过一个测试版,把输入全部拉低也不行,TI原厂技术也来了,最终也没解决,最后换的DRV8860的方案才顺利解决,两者内部电气原理几乎一样,但成本也提高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时序上看,NEx跳变的时候数据引脚已经处于不确定状态了吧,且NE2_B由NEx译码得来,理论上比NEx上升沿来 ...

没有NE片选的话,你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任何FMC操作都可以影响这个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用过595去扩IO驱动LED指示灯,但是发现这个片子抗干扰真的很差劲,旁边的EMC设备一开,595输出数据就 ...

DRV8860的确是不便宜,之前在V6群还讨论过这个问题。

595属于非常经典的方案了,可以换个其他厂家的595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NE片选的话,你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任何FMC操作都可以影响这个外设。

对啊,之前没考虑到这个问题,这么看来这里或门的使用还是非常巧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DRV8860的确是不便宜,之前在V6群还讨论过这个问题。

595属于非常经典的方案了,可以换个其他厂家的59 ...

他们的回复是595设计抗干扰本来就差,对外部电路设计要求比较高,基本上要加一堆防护,DRV8860在板子上几乎是裸奔的状态,从来没有出过问题。之前的设备就一直这么用了。
TI的多种后缀的片子都试过,正规代理拿来的应该不是水货,其它家的有机会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们的回复是595设计抗干扰本来就差,对外部电路设计要求比较高,基本上要加一堆防护,DRV8860在板子上几 ...

感谢告知这个情况,后面也得留意下

网友:
设计的很巧妙啊 ,希望能分享更多的类似设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之前用过595去扩IO驱动LED指示灯,但是发现这个片子抗干扰真的很差劲,旁边的EMC设备一开,595输出数据就 ...

你是3.3直接驱动595还是有5V上拉,如果你74HC4595是5v供电,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输出是絮乱的,后来我把输入的3个IO开漏输出,使用外部的上拉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3.3直接驱动595还是有5V上拉,如果你74HC4595是5v供电,我也出现过这个问题,输出是絮乱的,后来我把 ...

貌似推挽也没问题,就是不知道那个效果更好些。

网友E:
推挽的话,这样只有3.3V,我开漏外加上拉有5V,上拉电阻稍微小点,效果可能更加好。外加了5V上拉,一定要关闭内部的上拉,不然两个电阻会分压,实际IO的高电平只有4V左右,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推挽的话,这样只有3.3V,我开漏外加上拉有5V,上拉电阻稍微小点,效果可能更加好。外加了5V上拉,一定要关 ...

非常感谢

网友B:
这种扩展方式,是否只能用于输出?如果有输入口,能挂在这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扩展方式,是否只能用于输出?如果有输入口,能挂在这上面吗?

对,不能做输入。

网友F(2018-10-19):
引用 楼主:
对,不能做输入。

很有用的教程,说的很详细。果断收藏。

在这问一下,有没有用作输入口的方案?

是不是把输入D0~31和对面的管脚对调,然后使用nOE与片选做个或门,就能实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很有用的教程,说的很详细。果断收藏。

在这问一下,有没有用作输入口的方案?

IO口扩展如果同时需要输入和输出,建议使用PCF8574使用IIC总线扩展IO(TI和NXP都有这个型号),或者使用PCF8574的升级产品PCA8574 PCA9674等等NXP的PCA系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IO口扩展如果同时需要输入和输出,建议使用PCF8574使用IIC总线扩展IO(TI和NXP都有这个型号),或者使用P ...

谢谢您的解答,其实我想问的是用地址数据总线扩展输入口的方法。

顺便一提,用74HC245也可以扩展输入或输出口。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您的解答,其实我想问的是用地址数据总线扩展输入口的方法。

顺便一提,用74HC245也可以扩展输入 ...

8255啊

网友D(2018-12-08):
最近想用FMC扩展IO口,再次翻看这个帖子的时候又产生了一点儿疑问
如果用FMC_NE2_B直接接四片574的片选,FMC_NWE接四片574的CP端,似乎也可以实现啊,而且还省了一个或门芯片。硬汉哥为何不采用这种方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想用FMC扩展IO口,再次翻看这个帖子的时候又产生了一点儿疑问
如果用FMC_NE2_B直接接四片574的片选,F ...

不行,OE端是高电平的话,输出是高阻态。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行,OE端是高电平的话,输出是高阻态。

对诶,忽略了这点儿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诶,忽略了这点儿了,谢谢!

后面有好的想法了,我们再交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后面有好的想法了,我们再交流

刚做的用FMC总线驱动多个输入输出的方案,请硬汉哥赐教。CPU和SDRAM通过FMC直接相连的,扩展的输入输出口由于走线太长,所以总线由245驱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后面有好的想法了,我们再交流

向574写数据看了一下时序应该可以实现,但从245端口读取数据,现在疑问在于,FMC何时锁存总线上的输入数据?是NOE由低到高的跳变吗?如果是这样,那这个方案就实现不了读数据了。但NOE和NE0是同时由低到高跳变的,想着FMC应该不会在这个临界点上锁存数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向574写数据看了一下时序应该可以实现,但从245端口读取数据,现在疑问在于,FMC何时锁存总线上的输入数 ...

锁存数据,根据你使用的FMC模式,在参考手册有对应的时序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刚做的用FMC总线驱动多个输入输出的方案,请硬汉哥赐教。CPU和SDRAM通过FMC直接相连的,扩展的输入输出口 ...

看不懂你这么设计的意图。你这完全没必要245那。读也用574DQ触发器。在片选NE拉低和NWE上升沿写数据。在片选NE拉低和NOE上升沿读数据。至于读写哪一个DQ触发器芯片。通过译码器选则触发器的OE端。DQ的保持锁存功能你的用上。读写无非就是交换DQ端。另外读由单片机寄存,不怕选择下一个触发器后上一个触发器数据丢失,写就不行了,写当前触发芯片会造成上个写的触发芯片Q端丢失,所以写不能用触发器16位扩展32位(除非不断刷新写,另外读写不能同时进行,所以不适用发收同时进行的设备)。至于并口写扩展IO除了8255之类的芯片目前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并口级联芯片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不懂你这么设计的意图。你这完全没必要245那。读也用574DQ触发器。在片选NE拉低和NWE上升沿写数据。在 ...

1、FMC总线总是先采样再拉高NE,NOE上升沿的时候574输出数据,但这个时候已经错过FMC采样时间了,而用245,在NOE整个低电平过程中数据始终都在FMC总线上,所以不会错过采样时间。
2、输出用574,它的OE端始终是使能的,所以不会存在数据丢失(当然上次写的什么数据,肯定在CUP里面有备份)。
3、8255是不错的选择,但那么大的封装不适合项目上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不懂你这么设计的意图。你这完全没必要245那。读也用574DQ触发器。在片选NE拉低和NWE上升沿写数据。在 ...

且扩展的IO口都是用于普通开关量的输出和采集,方向是固定的,不会用于双向的数据通信。

网友I:
FMC真的看不懂,第一个历程就把我打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FMC真的看不懂,第一个历程就把我打败了

初次看的话,要从总线的角度去看,这样就好理解了。而实际记得时序,多看看手册,并实际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走一遍会好很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他们的回复是595设计抗干扰本来就差,对外部电路设计要求比较高,基本上要加一堆防护,DRV8860在板子上几 ...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点的能够又做输入又做输出 驱动又大 还内带泄流二极管,而且还是并行的片子。。。574和245和8860的结合体。 8860是串口,有时候需要快速IO的时候怕顾不过来。

网友:
TI这款芯片不错呢。。

SN74LVC16T245-EP

如果是8位双向IO   SN74LVC8T245

各位怎么看,我理想是能双向IO 能锁存  能直接寻址  驱动能力也要大的,至少每个脚一个led没问题。可惜没找到满足以上要求还内部带反向二极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做的用FMC总线驱动多个输入输出的方案,请硬汉哥赐教。CPU和SDRAM通过FMC直接相连的,扩展的输入输出口 ...

刚意识到,自己纠正个错误,这个方案扩展IO口没问题,但用38译码器的输出去作为某些总线接口的芯片,可能会有问题,NWE上升沿就把片选禁止了,可能这些接口芯片还没有来得及锁存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点的能够又做输入又做输出 驱动又大 还内带泄流二极管,而且还是并行的片子。。。574和2 ...

不止这些,8860不支持5V供电,而且价格也很贵。

网友(2019-06-18):
之前玩51的时候,搞过8255扩展IO,似乎既可以作为输入也可以作为输出,前提条件是一组要么作为输出,要么作为输出。STM32其实也是一样的,控制扩展芯片的片选,往数据总线写数据就可以

网友K(2019-10-27):
哇  太有用了  啥时候收录进BSP驱动包那个教程里面呀   这几天我看到跑马灯那一节后 教程里面说扩展了FMC接口  教程后续补上  我就想着调试跟进去看看怎么写的  越看越头大  还好论坛有这个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哇  太有用了  啥时候收录进BSP驱动包那个教程里面呀   这几天我看到跑马灯那一节后 教程里面说扩展了FMC接 ...

快到FMC章节了。

网友(2024-03-21):
硬汉哥,有两个问题请教下:

网友L:
硬汉哥,两个问题请教下:
1,这种扩展只能使用带FMC的片子吗?像stm32f103cBt6这种是否可以使用?
2, 很多便宜的屏幕都是8080口的,但是低端单片机没有,是否可以使用595之类的用SPI驱动,只是没见过这么用的,不知道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硬汉哥,两个问题请教下:
1,这种扩展只能使用带FMC的片子吗?像stm32f103cBt6这种是否可以使用?
2,  ...

1、这个是FSMC接口的扩展,你用F103CB这种引脚少的,你可以使用I2C/SPI转的扩展IO
2、可以用IO模拟,能分配出一组16个IO接口即可。

网友M(2024-07-29):
16bit模式下,配置的具体地址是多少?关于fmc配置16bit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M:
16bit模式下,配置的具体地址是多少?关于fmc配置16bit不是很懂

你的硬件是怎么接的。

楼主:
跟我们的差不多,A20和A21计算的时候偏移一个bit即可

网友M:
引用 楼主:
跟我们的差不多,A20和A21计算的时候偏移一个bit即可

如附件,求教配置有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附件,求教配置有无问题?

看着没问题。

网友:
求教楼主。16位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