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Init进HardFault_Handler问题

楼主(2017-11-28):
1. 使用uCos+emWin, 本来之前是运行OK的, 按键操作+LCD显示都没任何问题.
2. 今天增加了触摸屏的功能, 然后操作触摸屏时界面突然卡死, 之后断电重启/重烧程序都不能正常运行,调试发现调用GUI_Init时进了HardFault_Handler中断.
3. 如果屏蔽emWin部分的代码,软件运行OK.
4. 屏蔽触摸屏的功能, 还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之前一直运行OK, 突然卡死后就起不来了, 应该不是增加触摸屏功能所致, 试了调整堆栈/GUI的内存, 都没有效果, 那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
意思是不是之前运行的挺好,现在还是差不多的程序,无法运行了。有几个地方可以查
1. 如果是STemWin,是不是CRC忘了使能了。
2. 如果是FSMC驱动,记得配置完毕FSMC和对应的GPIO后,一定要加个延迟,可以先延迟500ms。
3. 确定下你这次的修改,有没有动底层驱动的一些地方。
----------------------
ps:如果你的emWin驱动是采用类似我们V5开发板那种的通用移植方式,这个问题就比较好查了,我们在底层驱动文件GUIDRV_Template.c的开头加了个用于优化的宏定义,如果配置为0的话,就仅使用读点和打点功能,不做任何优化,可以很方便的找到问题。

网友A(2018-01-17):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困扰我很多天了,请问 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2018-02-23):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困扰我很多天了,请问 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啊?

我的问题是由于数组越界操作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