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这几天先把I.MX RT的BGA先大概画了下

楼主(2017-11-28):
一直对I.MX RT 的BGA深感畏惧,因为原先最多画的BGA,最小也是0.8mm间距的,这个0.65,难度实在感觉有点吃不消,但是网上也查了些资料,包括也询问了PCB的加工厂,最终还是决定先试试
今天把BGA下面的布局布线发给了PCB厂家确认,目前来讲应该是问题不大,而且加工成本不太会上升。
现在把自己BGA下的几个尺寸发上来,给大家参考。
大部分线已经走出,只有3-4根线未走出,电源和地的路径面积应该和官方的相差不大

采用4层板,中间两层也采用信号层,偶尔有几根不同的电源线走线,其他都是通过大面积覆铜
1、焊盘尺寸:12.5mil
2、过孔尺寸:15mil/8mil
3、BGA下功能信号线宽4mil,安全间距4mil
4、偶尔在两个过孔之间走线,是通过减小同一网络BGA焊盘与过孔之间是距离
5、有几根线未走出的原因是为电源和地的覆铜路径的考虑

如果觉得那里还可以改进,特别是焊盘使用SMD还是NSMD,还有尺寸,欢迎指出,另外新到安富利拿来的三个样品

网友:
楼主片子都买到了

网友:
过孔8mil是盲埋孔吗?还是通孔?

网友:
牛逼,准备有啥配置啊

网友:
楼主的核心板什么配置^_^

网友:
牛牛牛,这么快东西到手了

楼主是在哪里上班,不知可否认识下,因为我也在本地

网友:
楼主神速,官方板,过孔8-18,而且看到官方版顶层走线5mil,底层设置了区域规则4mil,估计底层密集,感觉底层5mil也能走,有些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片子都买到了

片子是从安富利申请的样片,他们也是从nxp申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神速,官方板,过孔8-18,而且看到官方版顶层走线5mil,底层设置了区域规则4mil,估计底层密集,感觉底层5mil也能走,有些奇怪。

官方板子BGA下面都是14/4mil的过孔,官方基本过孔间内层底都走了线,这样地平面会好很多,但是孔和4mil线的间距只有3.79,相对加工要求会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牛牛,这么快东西到手了

楼主是在哪里上班,不知可否认识下,因为我也在本地

你是哪里?当然可以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核心板什么配置^_^

网友:
用在工业控制上的,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需求,SDRAM、SD、nandflash、spiflash、LCD、网络,usb,外扩一个FPGA,其他就是通用的外设,本来考虑zlg的wifi,但是问了下价格比较贵,大几十块钱,但是貌似可以做到多少米内不掉线,核心板上还是先不考虑,要用到联网下次底板上可以考虑直接买模块,电源用ZLG板子的电源方案,成本比较很低
你们做板子考虑的就多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孔8mil是盲埋孔吗?还是通孔?

是通孔

网友:
to 楼主:

ZLG的WIFI跑在4bit的SDIO上,速度能到多少MB ?

楼主:
引用 网友F:
to 楼主:

ZLG的WIFI跑在4bit的SDIO上,速度能到多少MB ?

现在还真没时间去测试这个,因为现在暂时不用这个功能

网友:
我也大概画了一下,感觉2个信号层能拉出来,中间两层时电源和地平面,用8mil/14mil的过孔,4mil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大概画了一下,感觉2个信号层能拉出来,中间两层时电源和地平面,用8mil/14mil的过孔,4mil很贵

所以我没有用14mil/8mil的过孔,这个办厂说内孔和外径相差只有3.5mil,可以做,但是费用会高一些,4mil的线现在没问题的,你用14mil外径,走线就很轻松了,而且如果焊盘是10mil的话,根官方类似。内层不走信号线,都是电源和地,特别官方的板子,SDRAM走线部分数据和控制分开两层,然后需要阻抗匹配的参照层,包括电源层都是敷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在工业控制上的,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需求,SDRAM、SD、nandflash、spiflash、LCD、网络,usb,外扩一个FPGA,其他就是通用的外设,本来考虑zlg的wifi,但是问了下价格比较贵,大几十块钱,但是貌似可以做到多少米内不掉线,核心板上还是先不考虑,要用到联网下次底板上可以考虑 ..

这个wifi模块的确不便宜。小米都开始搞wifi模块卖了,弄了个ESP32的方案,成本价15块钱,他们自己搞SDK,这个是晚上才看到的消息: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488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wifi模块的确不便宜。小米都开始搞wifi模块卖了,弄了个ESP32的方案,成本价15块钱,他们自己搞SDK,这个是晚上才看到的消息: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488

哈哈,真是什么都干啊,15块,真是便宜,不知道性能如何,会不会老掉线

网友:
样品图片不像是NXP的风格啊,他们一般都给防静电真空包装,特别是我们北方地区,冬天静电很厉害啊
成就他人就是成就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I:
样品图片不像是NXP的风格啊,他们一般都给防静电真空包装,特别是我们北方地区,冬天静电很厉害啊

呵呵,这个都已经是到了安富利,再分的 ,原包装的样片都是黑盒子加静电海绵

网友:
做出来想跟你买一块,我也想用RT+FPGA。苦于自己不会画这么高级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是哪里?当然可以认识

我在袍江啊,qq54348828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袍江啊,qq543488289

那就近了,我就住袍江,哈哈,已加

网友:
特注册账号来仰慕一番.

网友:
牛人,我也想买,硬件功底不行啊,不知FPGA用哪家的?

网友:
这位大哥,你选LCD多大分辨率?